[AT32F403/403A] for 循环,延时的时间长度相差两三倍。

楼主(2024-10-08):
使用 AT32F403ACGT7 芯片,for( i=0; i <0x8000000; i++   ); 语句,
做不考虑精度的延时,比如 LED 亮、灭时间的长短。

以前正常的版本是 v31,亮灭的时间长短经过调整,一直很合适。
复制 v31 整个工程项目,命名为 v32 。做了少量的修改,我发誓和下面的问题无关。

现在,同样的 I-A-R 版本,同一块硬件电路板,同样的 for 语句,下载、运行,
发现 LED 亮灭时间明显变长,v32 的时间是 v31 的 2~3 倍,很明显。

顺便说一下,同样的情况,大概五六年前在 STM32F407VGT6 芯片上也遇到过。

下面的帖子将把我的努力和结果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会诊。

楼主:
首先想到的就是观察 for 语句的汇编语言是否相同。
分别打开 v31、v32 ,发现汇编语句是完全相同的。

如下图:

证明不是汇编造成的问题。

楼主:
其次就怀疑时钟设置不同,v31 的频率高, v32 不知什么原因变低了。利用芯片的 pA8 引脚,输出内部的时钟信号,分频选择为 4 分频。

用示波器观察,无论 v31 还是 v32,pA8 输出的都是 48MHz 时钟,如下图:

楼主:
至此再想不到其他原因。
特来求助。
@ArteryMCU     @ArterySW

网友A:
很可能是:
1-中断服务。验证方法是关闭全局中断
2-Flash访问时间参数不同

网友B:
做了啥修改?可以把做的修改去掉,看时间一样不,如果一样,那一点点添加修改,直到不一样的时候,就找到添加了啥,会改变时间。

网友C:
这是合理现象,每次for循环结束都会多一些loop back指令。没有汇编指令精炼。
如果要做延时函数,最好是使用定时器或systick做延时函数。或者尝试使用-o3优化等级再试试

网友D:
会不会是两个代码位置不一样,导致指令预取缓存结果不一样

网友E:
emm 别用delay

网友F:
这种for循环的延时确实不同单片机不一样,单片机里面也是电路,哪怕你的时钟设置的是一样的 也会有差别的,你要重新测试一个值,最好用systick,或者定时器。

网友G:
32位指令作为转移目标地址,并且不在4字节对齐地址时,会插入额外的取指等待周期,不过相差2~3倍有点夸张了
这种延时与芯片的具体实现有关,比如有指令高速缓存时,可能就没有这个额外的取指等待周期

网友G:
早期的403、413等的取指零等待是用SRAM作为指令存储器实现的,后期的带指令预取或者也有高速指令缓存,指令执行的行为是有差异的

网友H:
这种阻塞形式的延时会受很多因素影响,特别是有中断就会打断

网友I(2024-11-07):
编译器可能会对for循环进行优化,特别是当循环体内没有实际的操作或者操作非常简单时。优化后的代码可能会减少循环迭代的次数,从而缩短延时时间。

网友J:
编译器可能会对代码进行优化,导致实际执行的指令数量与预期不同。例如,编译器可能会合并某些操作或删除未使用的变量。

网友I:
编译器可能会对循环进行优化,导致实际执行的指令数少于预期,从而影响延时的准确性。可以通过关闭编译器优化或使用特定的编译器指令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K:
建议使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计数器模块来产生延时,而不是依赖for循环。

网友L:
如果for循环中涉及到外设的访问(如I/O操作),外设的响应时间和访问速度也会对延时长度产生影响。

网友M:
在编译设置中选择较低的优化级别或完全关闭优化。

网友N:
不同的编译器和硬件平台可能会对for循环的执行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些编译器可能会生成更高效的代码来执行循环,而某些硬件平台可能具有更快的指令执行速度。

网友O:
如果for循环体内包含复杂的操作或者函数调用,那么这些操作的执行时间将会影响总的延时。即使循环次数相同,不同的循环体内容也会导致不同的延时。

网友P:
中断服务例程 的执行会打断主程序的执行,包括延时循环。如果在延时期间发生了中断,实际的延时时间会比预期长。

网友Q:
晶振的实际频率可能与标称频率有轻微差异,这会导致延时时间的误差。

网友R:
在延时期间禁用中断,可以避免中断处理时间对延时的影响。

网友S:
这种for循环有点浪费CPU效率

网友T:
使用定时器是最准确的方法来实现延时。定时器可以在硬件层面精确控制延时时间。

网友U:
不同的指令可能需要不同的时钟周期来执行,因此即使循环次数相同,如果循环体内的指令不同,延时也会有所差异。

网友V:
现代编译器通常会对代码进行优化,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这种优化可能导致for循环的执行时间发生变化。

网友T:
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决定了指令的执行速度。如果时钟频率不稳定或者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有所变化(如温度变化、电源电压波动),那么for循环产生的延时也会有所变化。

网友W:
如果单片机在运行for循环时接收到中断,并且中断处理程序执行了较长时间,那么这将会打断延时循环,导致实际的延时时间变长。

网友X:
循环体内的代码量会影响循环的执行时间。即使循环体内没有明显的内容,编译器也可能插入一些额外的指令,如空操作(NOP)。

网友Y:
为了避免优化影响,可以在循环体内加入一些“无用”的操作,如NOP(无操作)指令,或者使用volatile关键字来防止编译器优化掉某些变量。

网友Z:
不同的编译选项可能会影响编译器的优化策略,进而影响for循环的延时长度。

网友AA:
这种阻塞形式的延迟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有中断的情况下

网友AB:
使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更精确的延时,而不是依赖软件循环。

网友AC:
如果有中断处理程序在运行,中断处理时间会叠加到延时时间上,导致实际延时时间变长。

网友K:
循环计数器的数据类型(如int、long等)也会影响循环的执行时间,因为不同类型的数据处理可能需要不同的指令周期。

网友W:
不同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可能有所不同,导致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即时钟周期)存在差异。

网友AD:
单片机的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也会影响for循环的延时长度。即使时钟频率相同,不同单片机的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也可能不同,从而影响延时时间。

网友AE:
晶体振荡器的实际频率可能与标称频率略有不同,这可能导致延迟时间的误差。

网友AF:
不同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可能不同,导致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即时钟周期)不同。

网友AG(2024-12-10):
在编程中使用for循环时,如果循环中的延时时间长度相差两三倍,可以通过调整循环中的延时函数参数来实现。例如,使用sleep函数时,可以调整延时参数使其更短或更长,以匹配实际需求。不过具体实现要根据所用编程语言和实际需求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