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CB上的MARK点

楼主(2024-10-08):
      MARK 点也叫基准点,也叫光学定位点,是贴近片机使用时的定位点。由于PCB在大批量生产噗装配过程序中的所有频骤提供了共同的可测量点,
因此装配中使用的每个设备都可以准确定位电路图案以实现精度,通过MARK点程序员可以在加载程序序后自动设置机器。
      PCB上的MARK点是表面贴装技术(SMT)和自动光学检测(AOI)等自动化机械使用的参考标准。PCB上的MARK点一般画法首先是中间1mm直径的焊盘,然后是直径2mm的阻焊开窗,最后外面是一圈是3mm直径的导线。
     现在就说说为什么要MARK点,主要原因是PCB里要用机器来自动贴元器件,而PCB各元器件的位置要有基准点来定位,就是找好一个基准点,即参考点,各元器件的位置就以这个MARK点为参考进行精确的量化,机器就可以以这些数据进行移动,将各种元器件放到相对应的PCB位置上。
MARK点主要就是SMT工艺上用。

网友A:
拼版的时候会用到mark点,但是如果有直插件也可以不用mark点

网友B:
其实就是为了贴件吧,这个还是比较常用的功能了

网友C:
我觉得这个PCB的mark点一般都是打在了工艺边上了吧

网友D:
确实,就是基准点,而且这个点要注意尺寸之类的

网友E:
在PCB设计中,MARK点(也称为基准点或定位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友F:
主要用于光学检测(AOI)

网友G:
在表面贴装技术(SMT)中,自动贴片机需要精确地将元器件贴装到PCB上。MARK点用于帮助贴片机定位PCB,确保元器件能够准确地放置在设计的位置上。如果没有MARK点,贴片机可能无法准确识别PCB的位置,导致元器件贴装错误

网友H:
在自动测试设备(ATE)中,MARK点用于定位PCB,确保测试探针能够准确地接触到测试点。如果没有MARK点,ATE设备可能无法准确识别PCB的位置,导致测试失败或误判

网友I:
在PCB的组装和维修过程中,MARK点可以帮助操作人员快速定位PCB的位置和方向,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在多层PCB或复杂PCB中,MARK点可以帮助操作人员快速找到关键位置

网友J:
在PCB制造过程中,MARK点用于对准和校准各个制造步骤。例如,在曝光、蚀刻、钻孔等步骤中,MARK点用于确保各个步骤的精确对准,从而保证最终PCB的质量。

网友K:
这个具体怎么做,放什么到板子上?

网友K:
是在丝印层放什么符号吗

网友L(2025-09-15):
PCB 的 MARK 点是贴片定位基准,为裸露圆形铜垫,直径通常 1-3mm,周围 3mm 内无元件、铜皮及阻焊。一般设 3 个以上,分布于板角对称位置。其规范设计可确保贴片机精准识别,减少焊接偏位、虚焊,是提升批量生产良率的关键要素。

楼主:
是的,感谢补充

网友M:
PCB 上的 MARK 点是用于 SMT 贴片时定位的基准标记,确保元件精准贴装在焊盘上。
📌 核心作用与要求
定位基准:供贴片机视觉系统识别,确定 PCB 板在设备中的坐标位置。
通用规范:通常为圆形,直径 1.0-1.2mm,表面裸露铜且无阻焊层,与板边距离≥3mm。
数量布局:至少 2 个对角放置,避免在 PCB 边缘或元件密集区,防止识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