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阻作用请教

楼主:
如图所示,图中的R1的功用是什么?还有14.5v直接使用78L05三端稳压IC压差这么大,是不是有不妥?

                  tyw  注

网友A(2024-10-09):
可以降低78L05的发热量。负载电流小的话没什么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降低78L05的发热量。负载电流小的话没什么不好的

能具体说说如何降低发热量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如何降低发热量的吗?

R2系分流电阻,能降低U3功耗,有效防止器件的功率过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如何降低发热量的吗?

流过78L05的电流小了呗,缺点是增大了波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流过78L05的电流小了呗,缺点是增大了波纹

有一部分电流是从电阻流过的,78L05仍然会稳输出电压,为什么会增大电压纹波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部分电流是从电阻流过的,78L05仍然会稳输出电压,为什么会增大电压纹波呢? ...

输入的电压波动会通过电阻到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过78L05的电流小了呗,缺点是增大了波纹

这么高的压差,7805会不会有些不太适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压波动会通过电阻到输出端

这样说,就明白了,即使78L05稳输出电压,能够调节一部分,动作时间还是会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压差,7805会不会有些不太适合。

只要流过7805的电流小就可以,电流乘压差,是发热功率,散热满足要求,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流过7805的电流小就可以,电流乘压差,是发热功率,散热满足要求,使用没问题 ...

对该电阻觉得类似于电容缓充作用,纹波什么的也不明白从何说起。

网友D:
能用78L05的 场合  5V 电流一般是100mA 内
电流小,发热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78L05的 场合  5V 电流一般是100mA 内
电流小,发热不大

既然如此,那只电阻的作用岂不很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