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有规矩才有方圆-----PCB的mark点

楼主(2024-10-08):
制造商需要在 PCB 上放置mark点,以便更好地将组件和电路板结合在一起。例如,在使用自动贴片机时,需要将组件与电路板准确定位。此时,制造商使用mark点作为基准点进行对齐和定位。同时,mark点也可以检查PCB的制造质量问题,因此在 PCB 设计过程中放置 mark 点可以提高 PCB 产品的质量控制水平。由此可见mark点,是为了批量生产PCB板和后续自动焊接元件而专门设置的。PCB当中的mark点大多分为三种,供大家参考:
1、单板mark点:其作用是单层PCB板上所有电子元器件的特征位置,是必须有的;
2、拼板mark点:作用是辅助定位PCB板上电子元器件的特征位置,根据要求自由选择有无;
3、局部mark点:其作用是为了在一些较大PCB板上某一重要部位的相关电子元器件的特征位置,必须选择。

网友A:
是放小圆点吗?

网友B:
调试的时候分方便

网友C(2025-09-15):
PCB 的 mark 点是贴片工艺的定位基准,圆形铜 pad 结构,需裸露无阻焊。通常设 3 个以上,分布板角对称位置,避开元件和边缘。直径 1-3mm,周围 3mm 内无铜皮。规范设计可确保贴片机精准识别,提升焊接精度,减少虚焊、偏位,是批量生产良率的关键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