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使用外置PSRAM

楼主:
在目前STM32H7XIP和外置PSRAM的框架下,RCC的配置需要在bootloader阶段完成(即片上flashboot代码),原因如下
XSPI时钟使能的时候,XSPICKP会被置为1,这时候下表所示的多个时钟配置将不允许修改

因此,如果要使用XSPIXIP,则XIP部分的app代码不应对RCC配置再做修改
要使用PSRAM,相关初始化需要在bootloader阶段完成,然后app配置的时候,可以使用从0x90000000开始的地址来对PSRAM来进行访问。
下面介绍Template_XIP_Boot工程中相关的配置
1、使用MX_XSPI1_InitXSPI1进行初始化
2、使用MX_EXTMEM_MANAGER_Init进行内存映射
3、完成这个步骤之后,已经可以在bootloader或者NOR FLASHXIP中对0x90000000起始的地址进行访问了
下面在NOR FLASHXIP中实现对0x90000000起始的地址进行访问,代码如下
其中XSPI1_BASE定义如下
在调试模式下运行这段代码,可以看到0x90000000开头的memory内容如下
说明对应的内容可以正确写入

网友A(2024-10-11):
使用MX_EXTMEM_MANAGER_Init函数来配置外部存储器管理器,以使能对PSRAM的访问。

网友B:
可以在bootloader或NOR FLASH的XIP中对0x90000000起始的地址进行访问。

网友C:
一旦XSPI(eXtended SPI)时钟被使能,XSPICKP标志将被置为1,这将限制后续对时钟配置的修改。

网友D:
外置RAM和FLASH,就不用担心资源不够用的问题了。但半导体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内部RAM和FLASH会不会跟随需要任意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