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 MCU 应用中的电机控制代码实现

楼主(2024-10-09):
在工业自动化和家用电器中,电机控制是一项常见的应用,而使用 ST MCU 来实现电机控制具有高效、稳定的特点。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 ST 微控制器实现简单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控制。

环境搭建硬件上,我们使用 STM32F407VGT6 作为主控芯片,配合电机驱动芯片 L6230,实现电机的控制。同时,使用霍尔传感器反馈电机位置,实现闭环控制。
软件上,我们使用 STM32CubeMX 生成初始化代码,并使用 STM32 HAL 库来编写电机控制逻辑。

电机控制代码实现电机的控制主要通过控制 PWM 信号来实现速度和转矩的调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代码实现电机启动、速度调节和停止。
#include "main.h"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void Motor_Init(void) {
    // 初始化 PWM 输出引脚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

void Set_Motor_Speed(uint16_t speed) {
    // 设置 PWM 占空比以调节电机速度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speed);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2, speed);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3, speed);
}

void Motor_Start(void) {
    Motor_Init();
    // 设定初始速度
    Set_Motor_Speed(500);
}

void Motor_Stop(void) {
    // 停止电机
    Set_Motor_Speed(0);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启动电机
    Motor_Start();

    // 运行一段时间
    HAL_Delay(5000);

    // 停止电机
    Motor_Stop();

    while (1) {
        // 主循环
    }
}

代码解析
  • Motor_Init 函数初始化电机的 PWM 输出,启动三个 PWM 通道,分别控制 BLDC 电机的三相绕组。
  • Set_Motor_Speed 函数通过调整 PWM 占空比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 Motor_Start 函数调用了初始化函数并设置了初始转速。
  • Motor_Stop 函数将电机速度设为 0,从而停止电机运行。

霍尔传感器反馈控制为了更精确地控制电机速度和位置,我们通常会使用霍尔传感器来获取电机的实时位置,并根据位置调整 PWM 输出。这部分代码可以通过中断或定时器来实现。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0) {
        // 根据霍尔传感器的反馈调整电机相位
        Adjust_Motor_Phase();
    }
}

void Adjust_Motor_Phase(void) {
    // 调整电机相位的代码逻辑
}

在实际应用中,霍尔传感器的信号被用来调整电机的换相,以确保电机在每个相位都能够获得最佳的驱动效率。

通过 STM32F407 和 L6230 驱动芯片,结合 PWM 和霍尔传感器反馈,可以高效地控制 BLDC 电机,实现稳定的电机运行。本例代码只是简单的实现,实际应用中可以结合更多的传感器和算法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A:
这篇文章真详细,正好我最近在研究电机控制,太及时了。

网友B:
代码写得好清楚,我可以直接拿来用,赞一个!

网友C:
不太懂这个PWM调速的原理,有没有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D:
STM32F407确实很强大,之前用过觉得挺稳定的。

网友E:
看完感觉又学到了一招,以前一直搞不明白电机控制。

网友F:
霍尔传感器的部分能不能再深入讲解一下?

网友G:
不错的案例,打算用在我的小项目上,正好缺一个电机控制方案。

网友H:
有没有可能加上速度反馈的闭环控制?

网友I:
STM32CubeMX 生成初始化代

网友J:
好多应用f4的性能完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