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频时钟线布线可以过孔换层吗

楼主(2024-10-09):
最近在做pcb发现,高速时钟线包括晶振的(50mHz以上的),一旦布线走过孔换层,EMC辐射容易超标
如果时钟线一定要走过孔换层的话怎么避免辐射超标问题?

网友A:
放出你的局部PCB 让大家看看

网友B:
芯片引脚旁串33R电阻

网友C:
用铜填充

网友D:
过孔要求塞孔工艺,就是做成实心孔,要么就是你多层板,在中间两层换线,埋孔。

网友E:
晶振走线一般不建议换层的。基本上所有书上都会写。

网友F:
别说换层了,就算是过两个过孔都照样要用。模拟时钟和数字时钟信号,做好包地,阻抗匹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