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S51PC0AE的ISP

楼主(2024-10-09):
大家好!哪位有MS51PC0AE的ISP的软件源代码,就是下载到LDROM的那部分代码。我需要修改一下,变为用网络进行ISP功能

网友A:
要实现通过网络进行ISP功能,你需要对现有的ISP代码进行修改,使其能够通过网络接口接收固件更新数据,并将其写入芯片的LDROM

网友B:
你需要获取MS51PC0AE的现有ISP代码。通常,ISP代码会包含初始化芯片的硬件资源,如时钟、GPIO等。与外部设备(如PC)进行通信的接口,通常是UART、SPI或I2C。接收来自外部设备的数据,并将其写入芯片的Flash或LDROM。对写入的数据进行校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网友C:
要将ISP功能改为通过网络进行,你需要在现有ISP代码中添加网络通信模块

网友D:
将现有的UART、SPI或I2C通信接口替换为网络通信接口。初始化以太网或Wi-Fi模块,配置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网络参数。配置TCP或UDP服务器,等待客户端连接

网友E:
在网络服务器中接收来自客户端的数据包。解析数据包,提取固件更新数据

网友F:
网络isp怎么实现啊

网友G:
将接收到的固件数据写入芯片的LDROM。使用芯片提供的Flash编程API(如FLASH_ProgramWord)将数据写入LDROM

网友H:
对写入的数据进行校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可以使用CRC校验、MD5校验等方式进行数据校验。

网友I:
确保网络模块能够正常工作,能够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J:
通过网络发送固件数据,验证芯片是否能够正确接收并写入LDROM

网友K:
验证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可以通过读取LDROM中的数据进行校验。

楼主(2024-11-16):
谢谢大家!已搞定。之前主要是纠结写入LDROM的问题。不知道地址是否要重新计算

网友L:
一直没搞懂如何通过网络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