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串口 芯片,求助

楼主(2024-10-09):
有没有既有支持  自适应波特率  有支持 AT指令的 推荐呀   AT指令主要 用来修改 蓝牙名称及密码
ch9140(有自适应波特率,但是没有AT指令)
ch9141(有AT指令,但是没有自适应波特率)

网友:
9140可以通过APP配置名称和密码功能,可以发送邮件至lpc@wch.cn获取。
9141没有自适应波特率的功能。
在透传的时候,如果是用的软件APP,可以使用提供的APP,连接后可以在当前页面调整波特率。
https://www.wch.cn/downloads/BleUartApp_ZIP.html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不大懂,只能作为路过的兄弟给你顶一顶了,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B:
用9140在APP配置吧

网友C(2024-11-08):
修改的话一般不都是出厂修改吗,所以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D:
好像沁恒久没有既有自适应波特率又有AT指令的存在

网友E:
你说的自适应的话可以前面加个MCU吗?

网友F:
你这种应用场景是啥?有没有MCU与CH9140进行通讯啊?

网友G:
其实用手机APP修改是不是也一样呢?

网友H:
建议还是手机修改吧,毕竟支持手机修改而且手机修改还简单

网友I:
我觉得你可以用AT指令,不用自适应波特率比较有意义吧

网友J:
得看你什么架构的,如果是MCU+蓝牙芯片,其实自适应可以在MCU这部分做的

网友K:
这个得等官方出新款了吧,不然估计不能实现这种功能的

网友L:
其实你可以使用CH582自己写代码实现好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