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网络是不自适应的吗?

楼主(2024-10-09):
CH9120网络是不自适应的吗?

楼主:
我在官网上看到是支持自适应的,但是现在CH9120的网络接口直连在一个门禁板上,是不OK的,如果中间用交换机,将门禁板与CH9120组成局域网就是可以的,这一般查那里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刚刚测试是CH9121是直连可以,连接路径是电脑TTL——》CH9121——》TCP设备,这种就可以通讯,但是连接路径一样,使用CH9120就不可以,是因为CH9120的协议栈不一样导致的吗?

网友A:
CH9121支持百兆兼容十兆;CH9120仅支持10M。通过上述描述,推测可能是对端的门禁板的网口不支持10M从而导致9120与其通信异常。可以将电脑网卡强制为10M,让电脑与这个门禁卡尝试连接做一个对比测试。

网友B:
是仅支持100M和10M吗,不能动态适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9121支持百兆兼容十兆;CH9120仅支持10M。通过上述描述,推测可能是对端的门禁板的网口不支持10M从而导致 ...

我配置成10M了,直连门禁板是OK的,但CH9120是不能直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仅支持100M和10M吗,不能动态适应吗

CH9121是十兆百兆自适应,CH9120是仅支持1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配置成10M了,直连门禁板是OK的,但CH9120是不能直连的

您好,从目前的测试结果看,推测可能是phy的协商方面的问题,可以邮件联系我沟通一下具体情况。我的邮箱:lq@w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