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DC开关电源鼓包电容问题

楼主(2024-10-09):
测试 高低温老化都没发现过 电容C28 C31 鼓包。但是现场 一般电力环境 或者工业控制现场环境
用几千台,反馈已经有10台+了,出现刚通电就C28 C31鼓包坏掉,
或者用了几个月,1年后鼓包坏掉,电源不输出5V。
R3, R6 也有明显的异常,
电容都是红宝石的400PX4R7MEFC8X11.5,正品渠道购买
大部分情况换了2个电解电容就好了,
请帮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整流桥短路导致

网友B:
首先你要说下,换了电容以后还是否会出现上电鼓包的现象,还有现场电力环境如何。不光是温度。

网友C:
电容最好采用450V以上的,另外工频干扰谐波啥的导致电阻电流过大导致RC部分吸收电路损坏,参考一下明伟等品牌的电源,优化一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说下,换了电容以后还是否会出现上电鼓包的现象,还有现场电力环境如何。不光是温度。 ...

凡是换的,目前都没有二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最好采用450V以上的,另外工频干扰谐波啥的导致电阻电流过大导致RC部分吸收电路损坏,参考一下明伟等品牌 ...

谢谢 后面生产一批试试看换450V耐压的

网友D:
L10 你放上去干什么用的,直接短接更好吧,容易烧掉L10

网友E:
太靠近变压器了

@siliconnect :说不定别人的品牌比较好呢 工作状态下电容和变压器都发热 放一起还叠加一起(电容里的电解液煮沸水能不炸?)
请问怎么理解,靠近会导致电容变化吗? 因为买的AC/DC模块很多大品牌的 大批量用没问题 拆开看都是220v电解电容贴在高频变压器上的,还要近

网友F:
除了电容耐压,建议输入增加电感滤波,有可能干扰杂波比较严重

网友G:
1 换450V
2 变压器发热
3 R3 R6 封装小了

网友G:
4 不要再盲目相信红宝石,国产的铝电解也不差的

网友H:
该电解采用的是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该电解采用的是啥型号的

400PX4R7MEFC8X11.5

网友H:
开关电源电容鼓包考虑是否纹波引发

网友I:
看电容颜色不是电源用的电容。用红宝石是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得换上橙色的,耐压也得比压敏电阻保护电压高。要不然还不知谁先击穿。

RC 吸收电路效率太低发热严重。R3, C21, R6 ,D5 去掉换成双向 TVS 即可,也可以把D5换成 快恢复二极管,串联单向TVS。

网友J:
应该是吸收部分发热严重,导致异常电压突变,反应到了电解电容上

请问什么原因 引起呢,有没啥办法解决

网友K:
C28C31,不是应该用高频电解?你这个黑的应该不是吧。

谢谢! 这样啊,我以为电压满足 电容满足的电解电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