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刚接触PIC芯片,想找下例程和技术资料

楼主(2024-10-09):
现在选用的是PIC16L5344,有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资料帮忙提供下,谢谢

网友A:
资料很多,不知道你想要哪方面,可以先看下微芯的大学课程,里面有中文、英文https://mu.microchip.com/page/cmu
然后21IC中也有很多教程类的应用笔记等,https://www.microchip.com.cn/new ... p;a=index&id=12
最重要的还是阅读芯片Datasheet

网友B:
只找到PIC16F15344的产品,找不到有产品是PIC16L5344
可以先找个比较常见的PIC芯片,比如PIC18F57Q43这类的

网友C:
这个可以找个代理商的,然后要资料就好了

网友D:
一般可以去淘宝,找对应的开发板,一般资料会找到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PIC16F15344的产品,找不到有产品是PIC16L5344
可以先找个比较常见的PIC芯片,比如PIC18F57Q43这类的 ...

芯片丝印是PIC16L15344,然后代理给的数据手册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可以去淘宝,找对应的开发板,一般资料会找到一部分

嗯嗯,买了同一系列的开发板,正在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找个代理商的,然后要资料就好了

代理只有数据手册,例程啥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很多,不知道你想要哪方面,可以先看下微芯的大学课程,里面有中文、英文https://mu.microchip.com/pag ...

谢谢,想找例程和编程手册

楼主:
买了一个同系列的开发板,在mplab找不到PIC16L15344/PIC16F15344,然后程序例程烧录只能烧录进开发板(PIC16F1823),无法烧录到样板(pic16l15344)

网友E:
可以考虑用GitHub上或者码云上找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F:
购买带有PIC16L5344的开发板,通常会附带详细的教程和示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购买带有PIC16L5344的开发板,通常会附带详细的教程和示例代码

没有这款专用的开发板,只买到了同系列的pic16f1823

网友G:
一些第三方厂商也提供基于PIC16L5344的开发板和套件,你可以找找

网友H:
在Microchip的官方社区中,你可以找到其他开发者分享的经验和解决方案

网友I:
微芯提供各种开发工具和软件,如MPLAB X IDE和XC8编译器,用于开发和调试PIC16L5344

网友J:
MCC是不是支持配置这个啊?不知道能不能配置,要是能就可以玩耍了

网友K:
微芯官方网站是获取PIC16L5344资料的最佳途径。你可以访问 Microchip官网 并搜索PIC16L5344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同系列的开发板,在mplab找不到PIC16L15344/PIC16F15344,然后程序例程烧录只能烧录进开发板(PIC1 ...

你这个MPLAB开发工具太老了,不支持。现在都是用MPLAB X了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develop/mplab-x-ide

网友L:
楼主,现在开发都用代码配置器MCC,可以轻松配置底层驱动。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b-code-configurator
你可以看看这个PIC16F15244 USART例子,就是用MCC配的。你可以在你的板子上参考这个跑一遍。有问题再沟通。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 ... 5244-eusart-example
还有一些文章--使用MCC学习PIC®单片机系列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6864-1-1.html

网友M:
我觉得还是找个FAE咨询一下,这样来资料更快一些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MPLAB装了官网最新版,测试可以烧录,点MCC后一直没出现教程里的配置界面,不知道是哪里操作有误,用习惯了keil,用mplab很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还是找个FAE咨询一下,这样来资料更快一些

没有FA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MPLAB装了官网最新版,测试可以烧录,点MCC后一直没出现教程里的配置界面,不知道是哪里操 ...

这个问题是网络问题,这个插件要下载的内容的服务器在国外,要么多等一会,要么用代理可以下载的快点

也可以换MCC的下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网络问题,这个插件要下载的内容的服务器在国外,要么多等一会,要么用代理可以下载的快点 ...

好的,已解决,直接断网就行

楼主:
这玩意用着有点崩溃,老板说又不能换其他芯片

网友B:
看上去是乱码。有可能系统用了中文,程序用了英文。或者反一反。
你看看你系统语言是中文还是英文 控制面板>>地区>>更改系统区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乱码。有可能系统用了中文,程序用了英文。或者反一反。
你看看你系统语言是中文还是英文 控制面板 ...

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改,重装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乱码。有可能系统用了中文,程序用了英文。或者反一反。
你看看你系统语言是中文还是英文 控制面板 ...

找到问题了,Encoding 这里我之前选的是UTF-16,现在选UTF-8乱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MCC是不是支持配置这个啊?不知道能不能配置,要是能就可以玩耍了

可以,搞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N(2025-09-20):
刚接触 PIC 芯片,可到 Microchip 官网下载 MPLAB X IDE 开发工具,在官网搜索芯片型号获取例程,也可在 GitHub 上查找相关资源。技术资料方面,CSDN 文库有 PIC 芯片中文数据手册,涵盖技术规格、引脚配置等内容,抖音百科的 PIC 系列单片机开发应用技术也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