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F405可以用J_LINK仿真和下载程序?

楼主(2024-10-09):
F405/7可以用J_LINK仿真和下载程序?  可以用JLINK软件烧写程序吗
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文档

网友A:
可以的。J-Link 自 Version V7.70a (2022-08-10) 就正式支持 APM32F4xx 系列 MCU~ 跟其他型号的 MCU 用法相同,在 j-Flash 里选择对应的型号,然后就可以进行擦除、编程、校验等操作~

j-link 仿真器的话,我用过最早的是 V9 版本,当然不是淘宝上买到的那种~~~

楼主:
好的  那我就不用再买另外的仿真器了   我这个J-lINk淘宝上买的 按你说的不行? 难道要取哪里买高档的?

多写了一个字,就是淘宝买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我就不用再买另外的仿真器了   我这个J-lINk淘宝上买的 按你说的不行? 难道要取哪里买高档的? ...

,我多写了一个字。就是在淘宝买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我就不用再买另外的仿真器了   我这个J-lINk淘宝上买的 按你说的不行? 难道要取哪里买高档的? ...

嗯,我多写了一个字,就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A:
怎么回事,网站提示错误,其实发了3个回复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只要你的jlink支持你的型号就是可以仿真的,V9应该是可以的,你这个不是很特殊的型号。

网友C:
ARM内核都能用Jlink

网友D:
看看选择有没有该类型啊,或者直接用平替品的也可以

网友E:
SWD接口
+3V3
SDIO
SCLK
GND
接好了,jlink可以仿真下载

楼主:
好的 谢谢阿  准备用405替代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