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 外部时钟不好用 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下代码

楼主(2024-10-09):
(无正文)

网友A:
硬件问题吧

网友B:
初始化代码中,确保已正确配置HSE(高速外部时钟)。
验证是否已调用rcu_oscillator_config()函数来启用HSE,并设置合适的PLL(相位锁定环)参数。
检查rcu_clock_config()函数,确保系统时钟(SYSCLK)已正确设置为HSE或PLL输出。

网友C:
查阅GD32H757的参考手册和固件库文档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检查外部晶振的输出频率,确保其在规格范围内。
检查GD32H757的时钟树配置,确保没有遗漏或错误的配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