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终于有人总结了不同芯片的IO上下拉电阻的设计差异

楼主(2024-10-09):
#申请原创#芯片IO引脚的上下拉功能是产品设计时普遍常用的一种功能,但针对不同芯片的上下拉电阻设计,你真的清楚了吗?

1)上下拉电阻说明
上拉电阻(Pull-up resistor):上拉电阻连接在IO引脚与电源电压之间。当IO引脚未被驱动时,上拉电阻将引脚电压拉高至接近电源电压水平。这可以防止引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即高阻态或浮空状态),从而有助于确保逻辑电平的一致性。

下拉电阻(Pull-down resistor):下拉电阻则连接在IO引脚与地之间。当IO引脚未被驱动时,下拉电阻会将引脚电压拉低至接近地电平。与上拉电阻类似,这也有助于避免引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且可以确保在没有其他控制信号作用时,引脚保持在低电平。

2)上下拉设计差异
我挑选了几款比较常用的芯片进行实验,手册对比。发现030、072、407芯片的IO上下拉电阻是输入输出共用,而103芯片的上下拉电阻是只有输入才有。
0ccd37fadcd32d14cba63097a16da442

58661d9ee080cbbc21a50e0239d2a65c

f257af9a09cd3a3b2fd3d022b30d8c61

cef182e371503a969d0a8b0c5029f129

网友A:
这个算不算原创呢?

网友B:
上下拉都用会怎么样

网友C:
被你发现新大陆了,人家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都在一个网络上怎么说只有输入才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被你发现新大陆了,人家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都在一个网络上怎么说只有输入才有 ...

看破不说破

楼主:
你可以看下ST的手册描述,它是用虚线框起,会更形象的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你发现新大陆了,人家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都在一个网络上怎么说只有输入才有 ...

并不是简单的画的位置不一样,它的这个结构图是简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下拉都用会怎么样

得到中点电压。

网友F:
看芯片内部上下拉电阻的值

网友G:
瞎扯蛋~~~~~~~

建议看完ST的手册后,自己实际测试验证下,可能发现新大陆

网友H(2026-04-15):
如何根据总线电容计算I²C上拉电阻?

网友I:
不同阻值的上下拉对电路功耗有何影响?

网友J:
芯片上电复位瞬间多数IO默认处于高阻浮空输入状态,极易捕获空间噪声导致内部逻辑频繁翻转并引发系统动态功耗激增

网友K:
对于按键、开关等,优先使用芯片内部电阻以节省成本和空间;若内部电阻不可用或阻值不合适,再使用外部电阻,阻值通常选4.7kΩ至10kΩ。

网友L:
阻值过小会导致电流过大,可能超出IO口的灌拉电流能力而损坏芯片

网友M:
避免与外部强上拉 / 下拉电阻并联造成分压异常,低功耗应用中闲置 IO 应配置上下拉避免悬空漏电。

网友N:
设计时必须确保所有闲置引脚在软件初始化早期被明确配置为内部上下拉或模拟输入,同时还需严格评估芯片复位默认电平与外部强上下拉电路发生电平冲突时产生的瞬态灌电流是否超出管脚绝对最大额定值。

网友O:
在电平转换或总线缓冲器的使能端,必须用电阻确保其在上电复位过程中处于安全状态。

网友P:
某些芯片的这些引脚内部可能无上下拉,必须依赖可靠的外部电阻。

网友M:
内部电阻普遍属于“弱”上下拉,阻值较大,非常适合按键检测、配置引脚等低速、静态场景,能有效简化电路设计并降低功耗。

网友Q:
对于普通按键或通用GPIO,10kΩ是兼顾功耗与稳定性的“万能值”;而对于I²C等开漏总线,则需根据总线电容和通信速率精确计算,通常在1kΩ至4.7kΩ之间选取,以确保信号质量。

网友R:
推挽输出模式本身可主动驱动高低电平。在开漏输出模式下,如需输出高电平,则必须添加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S:
ESD保护二极管的存在可能限制上下拉电阻的最小值

网友T:
不同芯片的IO上下拉电阻设计差异主要体现在配置方式、驱动能力、兼容性及特殊功能支持上

网友U:
对于输入引脚,关键是为其提供一个确定的默认状态,防止浮空引入噪声和额外功耗。

网友V:
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芯片IO的默认状态、内部电阻的精度与强度、以及“准双向IO”等特殊模式上。

网友K:
不同芯片的 IO 上下拉电阻设计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为内部集成度、电气特性与应用场景的分化。

网友I:
集成电阻和外部电阻如何选择?

网友W:
电阻值对信号质量有何影响?

网友X:
内部弱上下拉与外部电阻有什么区别?

网友Y:
传统5V工艺芯片多采用几十千欧的较强上拉可直接驱动简单负载,而现代低压低功耗MCU为极致抑制漏电流,普遍采用30kΩ至50kΩ以上的极弱上下拉,仅能提供微安级电流。

网友Z:
上下拉电阻的核心作用是什么?

网友AA:
高速信号线路上严禁添加不必要的上下拉电阻,以免破坏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