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B带宽的测量

楼主(2024-10-09):
比如,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10K-20MHz的扫频信号作为一个模块的输入,然后输出连接到频谱仪上,观察到功率随着频率的增加慢慢下降,然后在频谱仪上找到功率峰值点,记下此时对应的频率a,然后找到功率减小了3dBm后对应的频率b,此时b-a是不是就是模块的3dB带宽?

网友A:

按照3dB带宽(半功率点)的定义应该是这样测量,不过觉得应该以模块的设计工作频率作为起始测量点(在输入扫频信号时模块是否在设计工作频率点产生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B:
如果扫的很慢的话,可以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