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死区时间问题

楼主(2024-10-09):
请教一下,如果半桥LLC芯片的死区时间是300ns,而半桥驱动芯片的死区是150ns,搭配使用的话,那MOS管上下管的死区时间是多大?两者相加吗?

网友A:
看驱动芯片的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芯片的的逻辑

谢谢,还能具体一点说说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取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取最大

谢谢,我改天测试一下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