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机旋转时的反电动势形状很奇怪

楼主(2024-10-09):
找了个四轴飞行器上拆下来的无刷电机,想自己做个电调玩玩

通过无感back-emf检测浮动相过零点的方式来决定啥时候换相,adc检测分压后的三相相电压以及一个虚拟中性点来获取过零点

启动时先要强拖着慢慢转,寻找back-emf的过零点,但是我把ADC的结果打印出来,看图形很奇怪,并不是参考文献中的梯形图

似乎看不到back emf的上升段和下降段,反而是阶梯式的,也就没法做过零检测,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实测的反电动势

实测的反电动势

理想的反电动势

理想的反电动势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理论上是可以用ADC检测过零点的。

网友B:
这要看电机内部的磁场的吧

网友A:
对了,强拖阶段这波形是正常的,你想,假如堵转没有感应电动势,那么悬空相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就是阶梯。
而且我也曾实测过波形,假如悬空相在闭环状态下是斜着上升的波形,强拖阶段时却是斜着下降的,和你的波形吻合。
(究其原因,可能是实际换相时间滞后于理论值,导致电机瞬间减速)

不要怕,大胆的做过零检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