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教问题 SPIN0280无感FOC驱动方案,不驱动电机,驱动RL负载,需要如何设置?

楼主(2024-10-10):
您好 请问 SPIN0280无感FOC驱动方案,不驱动电机,驱动RL负载,需要如何调整软硬件方案实现?
或者有没有强制输出模式,不检测电机转速,不接电机也可以运转的模式?
谢谢!

网友A:
驱动RL负载还需要用F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RL负载还需要用FOC?

目前的是FOC驱动电机,想改为RL负载,请问需要怎么改呢?直接接RL负载不能运行

网友B:
抛开FOC程序,自己写代码直接设置PWM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开FOC程序,自己写代码直接设置PWM可否?

想知道官方的程序能否简单配置下能否实现驱动RL负载,如果不能实现,那只能PWM直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N0280无感FOC驱动方案,可通过禁用速度反馈和切换到电流控制模式来实现。
示例代码调整(伪代码)
      ...

感谢 我再看下程序

网友D(2024-11-10):
SPIN0280是一款无感FOC驱动方案,通常用于驱动无刷直流电机(BLDC)或永磁同步电机(PMSM)。

网友E:
由于无感FOC依赖于电机的反电动势(Back EMF)来估算转子位置和速度,因此在不驱动电机的情况下,直接驱动RL负载(如电阻和电感组成的负载)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网友F:
确保RL负载的阻抗与电机驱动器的输出能力匹配。如果负载阻抗过低,可能会导致驱动器过流保护触发。

网友G:
调整电源电压以适应RL负载的需求。通常,电机驱动器的电源电压较高,而RL负载可能需要较低的电压

网友H:
如果驱动器有电流检测功能,确保电流检测电路能够正确检测RL负载的电流。

网友I:
由于无感FOC依赖于电机的反电动势来估算速度和位置,在不驱动电机的情况下,需要禁用或绕过速度估算算法

网友J:
实现一个强制输出模式,在该模式下,驱动器直接输出PWM信号,而不进行速度和位置估算

网友K:
确保驱动器的PWM输出引脚能够直接控制RL负载。

网友L: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电流检测电路来监控RL负载的电流。

网友M:
在软件中禁用速度和位置估算算法,直接输出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