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CH579M唤醒

楼主(2024-10-10):
#include <stdint.h>

// 假设GPIOA的第6位和第5位引脚对应的是PA6和PA5

#define GPIO_PIN_PA6 6

#define GPIO_PIN_PA5 5

void GPIO_Init(void) {

    // 初始化GPIOA的第6位和第5位引脚为输入模式

    // 这里假设使用了某种特定的库函数来完成初始化

    GPIO_PinModeSet(GPIOA, GPIO_PIN_PA6, GPIO_MODE_INPUT);

    GPIO_PinModeSet(GPIOA, GPIO_PIN_PA5, GPIO_MODE_INPUT);

}

void GPIO_InterruptHandler(void) {

    // 检查GPIOA的第6位和第5位引脚是否产生了中断

    if (GPIO_IntStatus(GPIOA, true) & (1 << GPIO_PIN_PA6)) {

        // 在这里执行唤醒系统或其他操作

        // ...

    }

    if (GPIO_IntStatus(GPIOA, true) & (1 << GPIO_PIN_PA5)) {

        // 在这里执行唤醒系统或其他操作

        // ...

    }

    //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IntClear(GPIOA, (1 << GPIO_PIN_PA6) | (1 << GPIO_PIN_PA5));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并配置中断

    GPIO_Init();

    // 注册中断处理程序

    NVIC_EnableIRQ(GPIO_IRQn);

    // 进入主循环

    while (1) {

        // 主循环中的其他任务

        // ...

    }

}

烧录程序后PA6与GND短时间接触,移开可以看到串口助手的Uart输出Wake(唤醒)

用这个下载,短接BOOT到GND,烧录完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