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刷电机驱动电路这么设计是否可行?

楼主(2024-10-10):
如上图,H 桥驱动有刷电机,为了节省PWM 通道,我这用一路互补PWM 驱动H桥的4个mos。
正常需要两个互补PWM驱动,不知道这么设计是否可行?求助大佬;

楼主:
左半桥上pwm和右半桥下pwm共用,

左半桥下pwm和右半桥上pwm共用

上下pwm是互补的一路pwm信号

网友A:
可以,我用STC的MCU的PWM互补输出,1路为低电平,另一路为PWM,就可以切换方向,驱动IC有自举电容,不能工作在100%占空比,一般不超过90%为好。

网友B:
建议不要这样搞,假如刚上电时PWM还没开始工作那就可能电机会转;
一个PWM,串两个电阻接两个IO,就可变成两路PWM,IO设置为高阻(或开漏输出高电平)就有PWM输出,IO设置为推挽模式就停止PWM。

@xiaofei558008 :哦,那就好,我还以为是HIN与LIN反相的那种。
默认高阻态就全部管子关闭,驱动芯片内部有下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这样搞,假如刚上电时PWM还没开始工作那就可能电机会转;
一个PWM,串两个电阻接两个IO,就可变成 ...

貌似有个芯片支持上电IO是默认0的

这个gate driver默认有内部下拉,上下桥都是高有效,只要设置PWM 的 GPIO 默认高阻态(输入模式),就会全部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个芯片支持上电IO是默认0的

在楼主的方案里,不管默认0还是1,若未及时启动PWM,电机都会转,需给50%的PWM,电机才不会转,类似BTL电路。

是的,50% 不转,< 50% 正转,>50%反转

网友D:
感觉采样电阻设计的不是很合理

@xiaofei558008 :把Q10的S极接到Q9的S极,电阻位置不变
采样电阻有没有好建议啊,感觉这样不能采到双向电流,需要两边都接采样电阻才行啊;那就需要2套采样电阻+运放,这样成本高了点了;这种PWM接法只能采集单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