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分发求解

楼主(2024-10-10):
时钟分发芯片和功分放大有什么区别?功分放大的形式要更好吗?电路要如何设计呢?需不需要加跟随器?

网友A:
时钟分发芯片和功分放大  不太理解
再详细点?
是一个时钟信号接多颗芯片?共用一路?

网友B:
有缘晶振是可以接几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分发芯片和功分放大  不太理解
再详细点?
是一个时钟信号接多颗芯片?共用一路? ...

一个时钟信号分六路通道,保证相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缘晶振是可以接几个芯片的。

对不起我说的不够全,时钟信号要分几个输出用,要保持相位一致

网友A:
一颗有源晶振可以接多个
你看看你选的规格书 驱动能力是多少
6路,建议加一个门电路 增加驱动能力 再接6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颗有源晶振可以接多个
你看看你选的规格书 驱动能力是多少
6路,建议加一个门电路 增加驱动能力 再接6颗 ...

时钟信号怎么分六路呢?还是说先到A芯片再到B芯片吗?这样的话两个通道之间会有相位差吧

网友A:
有源晶振出来,进个74缓冲门 然后一条线把后端6个芯片都连起来,每颗芯片引脚串个33R 时钟线包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