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DC的一点认知

楼主(2024-10-10):
ADC分辨率为用于表示模拟输入信号的位数,也就是位数越多其性能也就越为优异。为了更准确地再现模拟信号,提高分辨率成为必然,使用较高分辨率的ADC也降低了量化误差。但成本就上去了。动态范围(DR)定义为器件本底噪声至其规定最大输出电平之间的范围,通常用dB表示。ADC的动态范围是指ADC能够分辨的信号幅值范围;ADC的分辨率位数(N)决定ADC的动态范围,代表ADC可测量的输入信号等级范围,由于信号在给定时间视窗内的RMS幅值取决于信号幅值在该时间视窗内如何变化,因此ADC的DR变化取决于输入信号特征。对于其满量程范围(FSR)内的恒定DC输入而言,理想的N位ADC可分别测量FSR和FSR/2N的最大及最小RMS幅值。通常动态范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信号太大,则会造成ADC输入过量程;如果信号太小,则会被淹没在转换器的量化噪声中。02信噪比与信噪失真比数模转换器的信噪比(SNR)是指输入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这里用来量化数据转换器内的噪声,SNR也能使用信号幅度和噪声幅度的RMS值来衡量,以dB为单位。在满刻度正弦波输入的条件下,ADC的理论最高SNR从量化噪声推导而得,表达式为:SNR=6.02N+1.76dB这里N是理想ADC的位数,对于理想的N位数据转换器(不考虑谐波失真)的正弦波输入,整个奈奎斯特带宽上能达到的最佳SNR。但对于实际的ADC,除了量化噪声,数据转换器的SNR也会受到自身热噪声和采样时钟相位噪声的限制。噪声来自主要有三个源头:• 量化噪声• ADC热噪声• 抖动或采样不确定噪声。
由于ADC的知识点太过专业,本人不得不找出专业书籍学习了一番,对其知识点只能算是走马观花看了一遍,很多都不了解,文中若有不足错误之处,还请谅解和指正。

网友A:
ADC的知识想详细了解需要很大的篇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知识想详细了解需要很大的篇幅

那是,本人《数字电路基础》一书中就有几十页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