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03的ADC应用与实现

楼主(2024-10-11):
STM32F103是一款非常流行的32位微控制器,基于Cortex-M3内核,具备较强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资源,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在嵌入式系统中,ADC(模拟数字转换器)功能非常重要,它可以将模拟信号(如温度、电压)转换为数字信号,供MCU进行处理。本篇文章将介绍如何在STM32F103中使用ADC,并通过示例代码展示如何采集模拟信号。

1. STM32F103硬件概述STM32F103拥有多达16通道的12位ADC,可以同时采集多个模拟信号。其ADC模块具备以下特点:
  • 12位分辨率,高精度采集模拟信号
  • 多通道支持,可以采集多个信号源
  • DMA支持,可以通过DMA方式自动采集数据,减少CPU负担
  • 转换速度快,适用于实时采集需求

2. 硬件准备
  • STM32F103开发板
  • 一个可调电位器(作为输入模拟信号)
  • 若干杜邦线

3. 开发环境
  • IDE: Keil MDK5
  • 库文件: STM32F1 HAL库

4. ADC配置步骤在STM32F103中使用ADC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GPIO配置:将模拟输入信号引脚配置为模拟模式
  • ADC初始化:设置ADC的分辨率、时钟、触发方式等参数
  • 采集数据:通过启动ADC并读取转换结果获取模拟信号的数字值
  • 处理数据:将采集到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或显示

5. 示例代码:使用STM32F103采集模拟信号下面的代码展示了如何使用STM32F103的ADC功能,读取一个电位器的电压值并通过串口发送到PC端。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 ADC初始化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开启ADC1和GPIOA时钟

    // 配置PA0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采集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通道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采集通道0(PA0)

    // 启用ADC
    ADC_Cmd(ADC1, ENABLE);

    // 校准ADC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启动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PA9为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10为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启用USART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串口发送字符
void USART_SendChar(char c) {
    USART_SendData(USART1, 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串口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_SendString(char* str) {
    while (*str) {
        USART_SendChar(*str++);
    }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c_value;

    ADC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ADC
    USART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串口

    while (1) {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读取ADC值
        char buffer[10];
        sprintf(buffer, "%d\n", adc_value);  // 将ADC值转为字符串
        USART_SendString(buffer);  // 通过串口发送ADC值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延时
    }
}

6. 代码解析
  • ADC_Configuration函数:初始化ADC模块,包括使能时钟、配置引脚和设置ADC工作模式等。ADC1被配置为单通道模式,并通过软件触发方式进行采样。
  • USART_Configuration函数:配置USART1用于串口通信。通过PA9和PA10作为串口的TX和RX引脚,串口波特率设置为9600。
  • main函数:主循环中不断读取ADC的转换值,并通过串口将结果发送到PC。通过电位器调节输入电压,ADC值会随之变化。

7. 实际应用在实际应用中,ADC可以用于采集多种模拟信号,如电压、电流、温度等。STM32F103的ADC模块性能强大,采样速度快,适用于需要精确采集信号的场景。通过本文的代码示例,开发者可以快速掌握STM32F103 ADC的使用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各种传感器或电压采集场景。

8. 常见问题
  • ADC采样精度不高:可能是因为参考电压不稳定或信号有干扰,可以考虑使用滤波器或稳定的外部参考电压。
  • 串口数据乱码:检查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确保PC端的波特率与STM32F103一致。
  • ADC转换速度慢:可以适当调整ADC的采样时间,或通过DMA方式提升数据传输效率。

9. 结论STM32F103的ADC模块功能强大,能够方便地采集模拟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供MCU处理。通过本文的示例代码,大家可以快速上手使用STM32的ADC功能,应用于各种模拟信号的采集场景。

网友A:
STM32F103确实好用,ADC加串口这套组合,实战性能很强。

网友B:
我用的也是电位器做输入,代码完美跑起来了。

网友C:
终于找到一篇详细的教程了,之前卡在ADC初始化好久。

网友D:
代码很清晰,按部就班就能实现ADC和串口通信。

网友E:
有没有办法提高ADC的转换速度,感觉有点慢?

网友F:
我用了温度传感器,直接拿这个代码改了下,效果很好。

网友G:
串口发送数据那里很简洁,搞定PC端通信太省心了。

网友H:
太及时了,我正好在研究STM32的ADC,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

网友H:
我是用的STM32F103C8,代码稍作调整就跑通了,效果不错。

网友I:
可以使用HSE或HSI作为时钟源,并通过RCC配置适当的预分频器。

网友J:
这个adc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K:
温度变化可能影响ADC的转换精度和稳定性。
在设计时考虑温度补偿措施,以提高ADC在不同温度下的性能表现。

网友L:
尽量缩短 ADC 输入信号线的长度,过长的信号线容易引入外界干扰,并且会增加信号的寄生电容和电感,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M:
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线,避免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在合适的位置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通常在电源的滤波电容附近。

网友N:
ADC 的转换结果与参考电压密切相关。确保提供给 ADC 的参考电压稳定,任何参考电压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转换精度。例如,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要选择纹波小、噪声低的电源芯片。

网友O:
如果使用多个ADC通道,合理安排转换顺序和时间,避免通道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P:
对于STM32F103,需要使能ADC1或ADC2的时钟,通常是通过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来实现。

网友Q:
考虑进行 ADC 数据校准。STM32F103 提供了一些校准功能,可以提高 ADC 的转换精度。在初始化或者定期执行校准操作,以补偿 ADC 内部的失调误差等。

网友R:
ADC 对电源噪声非常敏感。在硬件设计时,要对电源进行良好的滤波处理。在靠近 STM32F103 芯片的电源引脚处添加去耦电容,如 100nF 和 1μF 的电容组合,以滤除高频和低频噪声。

网友S:
考虑ADC电路的电磁兼容性,避免外部干扰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T:
ADC的精度会受到电源和参考电压波动的影响。

网友U:
采取措施减少外部唤醒源的噪声干扰

网友V:
避免在ADC转换期间执行大量数字操作,以减少数字噪声对模拟信号的影响。

网友W:
将需要进行ADC转换的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这通常是通过GPIO_Init函数来配置GPIO的模式和速度。

网友X:
考虑ADC输入阻抗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必要时使用缓冲放大器。

网友Y:
在信号进入 ADC 之前,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信号调理,如使用分压电路将较大幅度的信号衰减到合适范围。

网友Z:
选择适合的转换模式,如单次转换、连续转换、扫描转换等。转换模式的配置通常在ADC的控制寄存器中进行。

网友:
STM32F103的ADC有多个通道,可以通过ADC_ChannelConfig函数来配置。

网友V:
模拟信号路径尽可能短,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A:
设置ADC的采样时间。采样时间的选择应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来确定,通常在ADC_InitTypeDef结构体中配置。

网友K:
为了提高ADC的转换精度,可以进行ADC的校准。校准通常是通过设置ADC的校准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B:
在设计过程中注意避免电磁干扰和噪声对ADC转换的影响。
在ADC转换期间避免执行可能产生干扰的操作,如高频开关动作等。

网友AC:
可以使用STM32的内置校准功能来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D:
考虑温度和电源电压变化对ADC性能的影响,必要时进行补偿。

网友AE:
为ADC提供干净、稳定的电源,通常需要添加去耦电容。

网友AF:
输入信号的源阻抗会影响 ADC 的转换性能。过高的源阻抗可能导致采样时间延长、转换误差增大等问题。一般建议将源阻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小于 10kΩ。如果源阻抗较高,可以在信号源和 ADC 输入之间增加缓冲放大器来降低源阻抗。

网友AG:
#include "stm32f1xx_hal.h"

ADC_HandleTypeDef had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ADC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ADC_Init();

  while (1)
  {
    HAL_ADC_Start(&hadc); // 开始ADC转换
    i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 1000) == HAL_OK) // 检查转换是否完成
    {
      uint32_t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 获取转换结果
      // 使用adcValue进行后续处理
    }
  }
}

static void MX_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 通道配置错误处理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略)
}

网友Y:
根据输入阻抗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以确保ADC转换的准确性。

网友AH:
在连续转换或扫描转换模式下,注意处理转换结果的方式,是否需要使用中断或DMA来处理转换数据。

网友AI:
配置ADC的分辨率和数据对齐方式。STM32F103的ADC是12位的,可以选择左对齐或右对齐。

网友AJ:
在必要时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来传输ADC转换结果,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和系统性能。

网友AK(2024-11-11):
有没有人试过电机电流采样的?我一直采样不准确

网友AL:
为了提高ADC的转换精度,可以进行ADC校准。校准通常通过设置ADC的校准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M:
ADC精度受电源和基准电压波动的影响。

网友AN:
为了给ADC提供干净稳定的电源,通常需要去耦电容。

网友AO:
根据输入阻抗选择适当的采样时间,以确保ADC转换的精度。

网友AP:
配置ADC分辨率和数据对齐。stm32f103的adc为12位,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

网友AQ:
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ADC转换速度?感觉有点慢?

网友AR:
通过串口发送数据非常简单,在PC端完成通信太省心了。

网友AS:
f103是16位的adc吗?

网友AS:
我记得是12位的啊

网友AT:
终于找到了详细的教程。我在adc初始化上卡了很久。

网友AU:
为了提高ADC转换精度,可以执行ADC校准。校准通常通过设置ADC的校准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V:
ADC精度受电源和基准电压波动的影响。,

网友AW:
为了给ADC提供干净稳定的电源,通常需要去耦电容。,

网友AX:
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ADC转换速度?感觉有点慢?,

网友AY:
为了提高ADC转换精度,可以执行ADC校准。校准通常通过设置ADC的校准寄存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