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可控硅的门级驱动电压怎么来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10-11):
估计图抄错了,建议上传实物照片。若单纯只是用开关控制灯,不如把D3换成开关,然后把右边那些去掉,更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图抄错了,建议上传实物照片。若单纯只是用开关控制灯,不如把D3换成开关,然后把右边那些去掉,更节约 ...

楼下是整图,其实是有三个灯的,一个电源指示一个运行指示一个水位超限指示,运行指示和水位超限指示是通过两个浮球带动两个到位开关来触发的,并且水位超限是运行起来才能触发,水位超限之后那两个插片状态由导通变为断开,这两个长插片是外接其他设备的可以不用管,就是这个水位超限指示灯怎么能点亮的?到位开关接的是电源线的地线。

楼主:
L,N,P1分别接电源线的火,零,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L,N,P1分别接电源线的火,零,地

哦,图不错。只是我也有些没看明白,到位开关是接地线(P1)与P3?
一般地线与零线之间电压差很小。
就看你说的“地线”是否某种公共端,有些电风扇电路是以电源正极为公共端的。

要不你用万用表量一下P1与N之间的交流电压、直流电压,注意安全,不要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图不错。只是我也有些没看明白,到位开关是接地线(P1)与P3?
一般地线与零线之间没有电压差。
就看 ...

刚测了一下N和P1之间有±75V的交流电,我怀疑这个变频电源有问题就换了一个变频电源,然后D4就不亮了,只有把L,N交换接才能正常点亮D4,所以应该是靠L和地线之间有压差来驱动可控硅的,之前的变频电源有问题N和地线之间有压差导致也能点亮D4。

网友B:
D1 算半个整流吧。

楼主:
那个可以保证可控硅栅极只有正向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