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MCU C816T的应用与代码实现

楼主(2024-10-11):
ChipON MCU是一款国产的高性价比单片机系列,在智能控制、物联网以及家电产品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将以ChipON C816T为例,详细介绍其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并结合具体代码展示如何实现按键控制LED闪烁以及串口通信。

C816T MCU简介C816T是ChipON的一款低功耗8位MCU,基于增强型8051内核,具备较强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资源。它拥有丰富的I/O接口、定时器、ADC、PWM等功能,尤其适用于对功耗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硬件设计本次应用实例包括:
  • MCU型号:ChipON C816T
  • 功能模块:按键控制LED闪烁、串口通信
  • 开发环境:Keil IDE,ChipON官方开发板
目标是通过按键控制一个LED的闪烁,并通过串口将状态信息发送至PC端。

代码实现我们将展示如何通过C816T控制GPIO口实现按键控制LED的闪烁,并通过串口进行通信。
#include <C816T.h>
#include <stdio.h>

// 定义引脚
#define LED_PIN P1_0   // LED连接到P1.0引脚
#define BUTTON_PIN P3_2   // 按键连接到P3.2引脚

// 函数声明
void System_Init(void);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LED_Toggle(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System_Init();
    // GPIO初始化
    GPIO_Init();
    // 串口初始化
    UART_Init();

    // 主循环
    while (1)
    {
        // 检测按键状态
        if (BUTTON_PIN == 0) // 按键按下
        {
            // 切换LED状态
            LED_Toggle();
            // 通过串口打印状态信息
            printf("LED Toggled!\r\n");
            // 延时避免按键抖动
            Delay_ms(200);
        }
    }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tem_Init(void)
{
    // 配置时钟、启动外设
    TMOD = 0x01;  // 配置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FC;   // 设置初始值
    TL0 = 0x66;   // 设置初始值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EA = 1;       // 打开全局中断
    ET0 = 1;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GPIO初始化
void GPIO_Init(void)
{
    // 配置P1.0为输出,用于控制LED
    P1M0 = 0x01;
    P1M1 = 0x00;

    // 配置P3.2为输入,用于检测按键状态
    P3M0 = 0x00;
    P3M1 = 0x04;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SCON = 0x50;  // 串口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20; // 定时器1,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TI = 1;       // 初始化发送标志
}

// LED切换状态
void LED_Toggle(void)
{
    LED_PIN = ~LED_PIN; // 切换P1.0的状态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for (j = 0; j < 120; j++); // 简单延时
}

// 串口重定向
char putchar(char c)
{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c;     // 发送数据
    return c;
}

代码解析
  • 系统初始化:在System_Init()中,配置定时器0为16位模式并启用全局中断,以提供系统的基础时钟。
  • GPIO初始化:在GPIO_Init()中,将P1.0配置为输出引脚,用于控制LED的状态切换;将P3.2配置为输入引脚,用于检测按键状态。
  • 串口初始化:在UART_Init()中,配置C816T的串口为模式1,设置波特率为9600,通过定时器1生成串口时钟。
  • 按键检测与LED控制:主循环中,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调用LED_Toggle()切换LED的状态,并通过串口打印“LED Toggled!”信息。
  • 延时函数:Delay_ms()提供简单的延时,用于防止按键抖动。
  • 串口重定向:重定向putchar函数,使得printf()可以通过串口输出信息。

实际应用效果通过此代码,按下按键时,LED将会切换状态(亮/灭),并且通过串口工具可以在PC上看到状态切换的提示信息"LED Toggled!"。这种简单的按键控制和串口通信应用在很多嵌入式系统中都有实际的应用,例如家电控制、设备状态反馈等。

扩展应用
  • PWM控制:可以将LED的控制扩展为PWM调光,通过调整占空比来控制LED的亮度。
  • 外部中断:使用外部中断处理按键,可以提升响应速度,减少资源占用。
  • 低功耗设计:C816T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以结合实际应用需求优化功耗设计。
  • 无线通信:结合RF模块实现远程控制和数据传输,提升系统的功能性。

总结ChipON C816T MCU在简单的控制系统中表现出色,其丰富的外设资源和低功耗特性使得它在家电控制、物联网等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本文的示例,开发者可以快速入门并应用C816T进行产品开发。

网友A:
这款ChipON的MCU看起来挺好用,适合小家电控制。

网友B:
串口部分的代码写得很清晰,直接拿来用没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加个外部中断,这样响应速度会更快。

网友D:
PWM控制LED亮度的想法不错,我可以试试扩展一下。

网友E:
按键防抖处理这部分可以优化一下,软件防抖的话可以考虑用定时器中断。

楼主:
我之前用过类似的MCU,发现功耗优化很重要,尤其是长时间待机的应用。

网友F:
这个延时函数有点简陋,如果用RTOS的话延时处理会更精确。

网友G:
串口打印状态信息的方式对调试很友好,不用接显示器了。

网友H:
用这个MCU做物联网节点挺适合,价格便宜,功能也够用。

网友I:
这个代码示例基本上可以直接用在我现在的项目里,节省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