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T6 USB DFU 识别到了设备驱动,为啥不能连接,获取不到设备信息

楼主(2024-10-11):
1、下载官方的DFU固件,可以识别到GD DFU DEVICE 1

2、但是点击连接的时候老是连接不上,显示Get OptionBytes failed!,用买的开发板就可以连接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

来自 2楼

楼主:
程序就是用的官方最新的,用串口去识别就可以识别到GD32F103VET6的信息、下载也没问题,官方CDC的例程也可以实现传输;就是用DFU例程可以识别驱动,点连接就识别不到信息,一样程序下载到买的开发板就可以连接成功,弄了好久也不知道为啥,快受不了了1、程序下到板子上,一上电会识别到DFU驱动,用Bus Hound抓取的是信息是

但是,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软件10几秒才识别到GD DFU DEVICE1 设备

一点connect就会半天没反应,一会就显示Get OptionBytes failed!,Bus hound就显示 GET DESCRIPTOR  canceled

用USB  device tree 显示!*ERROR  String descriptor not found,买的开发板就没有错误

来自 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买的开发板就没有问题?硬件是自己做的吗?

对,买的开发板是GD32F103RET6,没问题;硬件是自己做的,用的GD32F103VET6,就会出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更换USB数据线试试

网友D:
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E:
驱动程序不是最新 的吗

网友F: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不同版本的DFU固件进行下载操作。

网友G:
驱动程序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程序不是最新 的吗

驱动程序用的官方最新的,可以识别到驱动,用Bus hound抓的数据也显示错误C:\Users\18837\Desktop\Bushound\tupian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程序不是最新 的吗

程序就是用的官方最新的,用串口去识别就可以识别到GD32F103VET6的信息、下载也没问题,官方CDC的例程也可以实现传输;就是用DFU例程可以识别驱动,点连接就识别不到信息,一样程序下载到买的开发板就可以连接成功,弄了好久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A:
用买的开发板就没有问题?硬件是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