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STM32的数据存储与处理

楼主(2024-10-11):
引言: 在嵌入式系统中,数据存储与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STM32系列的单片机具有丰富的外设和存储器,可以灵活地处理和存储各种数据。在本文中,我们将深入研究STM32的数据存储和处理。我们将首先介绍STM32的存储器架构,然后探讨数据存储和处理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最后,我们将通过几个代码案例来演示如何在STM32上进行数据存储和处理。

第一部分:STM32的存储器架构 STM32系列的单片机具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存储器,包括Flash存储器、RAM存储器和备份寄存器。这些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数据和配置参数等。下面是STM32的存储器架构的概览:

Flash存储器: 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它通常用于存储应用程序的主要部分。Flash存储器具有快速读取和擦除的特性,但相对于RAM存储器来说,写入速度较慢。在STM32中,Flash存储器通常被划分成多个扇区,每个扇区的大小通常是4KB或16KB。在编程时,我们可以通过编写代码来读取和写入Flash存储器中的数据。

RAM存储器: RAM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的变量和运行时数据。RAM存储器具有快速的读取和写入速度,但在断电后会失去数据。在STM32中,RAM存储器通常被划分为多个不同类型的区域,如SRAM、CCMRAM和SDRAM等。我们可以通过编写代码来操作和使用这些RAM存储器。

备份寄存器: 备份寄存器用于存储持久性数据,例如系统配置参数、设备ID和校准数据等。备份寄存器通常由非易失性存储器(NVM)实现,可以在断电后保持数据。在STM32中,备份寄存器通常是32位的寄存器,可以通过编程来读取和写入。

第二部分:数据存储与处理方法与技术 在STM32上进行数据存储和处理有多种方法和技术可供选择。下面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常见的方法和技术。

使用Flash存储器: Flash存储器是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的理想选择。我们可以将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编译到Flash存储器的指定地址,并通过代码读取和使用这些数据。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在STM32上使用Flash存储器:
#include "stm32f4xx.h"

// 定义一个全局常量数组
const uint8_t data[] = {0x01, 0x02, 0x03, 0x04};

int main(void)
{
    // 使能Flash存储器的访问
    FLASH_Unlock();

    // 将数据写入Flash存储器
    for (int i = 0; i < sizeof(data); i++)
    {
        FLASH_ProgramByte(0x08008000 + i, data);
    }

    // 关闭Flash存储器的访问
    FLASH_Lock();

    // 读取Flash存储器中的数据
    for (int i = 0; i < sizeof(data); i++)
    {
        uint8_t value = *(uint8_t *)(0x08008000 + i);
        // 处理数据
    }

    while (1)
    {
        // 主循环
    }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首先使用FLASH_Unlock()函数解锁Flash存储器的访问。然后,我们使用FLASH_ProgramByte()函数将数据写入Flash存储器的指定地址。最后,我们使用指针操作符*和地址来读取Flash存储器中的数据。请注意,我们在地址前面加了(uint8_t *)来强制转换成字节指针类型。

使用RAM存储器: RAM存储器是存储程序变量和运行时数据的理想选择。我们可以将程序变量和运行时数据存储在STM32的RAM存储器中,并通过代码读取和使用这些数据。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在STM32上使用RAM存储器:
#include "stm32f4xx.h"

//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int16_t buffer[1024];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RAM存储器中的数据
    for (int i = 0; i < sizeof(buffer); i++)
    {
        buffer = i;
    }

    // 读取RAM存储器中的数据
    for (int i = 0; i < sizeof(buffer); i++)
    {
        uint16_t value = buffer;
        // 处理数据
    }

    while (1)
    {
        // 主循环
    }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首先使用一个循环来初始化RAM存储器中的数据。然后,我们使用另一个循环来读取RAM存储器中的数据,并进行处理。请注意,我们使用了一个buffer数组来存储数据。

使用备份寄存器: 备份寄存器是存储持久性数据的理想选择。我们可以使用STM32的备份寄存器来存储系统配置参数、设备ID和校准数据等。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在STM32上使用备份寄存器: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void)
{
    // 读取备份寄存器中的数据
    uint32_t value = 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处理数据

    // 写入备份寄存器中的数据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value);

    while (1)
    {
        // 主循环
    }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首先使用RTC_ReadBackupRegister()函数读取备份寄存器中的数据。然后,我们使用RTC_WriteBackupRegister()函数写入数据到备份寄存器中。请注意,我们使用了RTC_BKP_DR0作为备份寄存器的地址,它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

第三部分:代码案例 在本部分,我们将演示几个代码案例,以展示如何在STM32上进行数据存储和处理。这些案例将使用上述提到的方法和技术。

情景案例1:数据存储到Flash存储器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演示如何将数据存储到STM32的Flash存储器中,并从Flash存储器中读取数据。
#include "stm32f4xx.h"

// 定义一个全局常量数组
const uint8_t data[] = {0x01, 0x02, 0x03, 0x04};

int main(void)
{
    // 使能Flash存储器的访问
    FLASH_Unlock();

    // 将数据写入Flash存储器
    for (int i = 0; i < sizeof(data); i++)
    {
        FLASH_ProgramByte(0x08008000 + i, data);
    }

    // 关闭Flash存储器的访问
    FLASH_Lock();

    // 读取Flash存储器中的数据
    for (int i = 0; i < sizeof(data); i++)
    {
        uint8_t value = *(uint8_t *)(0x08008000 + i);
        // 处理数据
    }

    while (1)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75244442/article/details/142772809

网友A:
flash可以代替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