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关于PCB的MARK点

楼主(2024-10-11):
Mark点的分类和作用
根据Mark点在PCB上的作用,可分为单板Mark点、拼板Mark点、局部Mark点。
1、单板Mark,其作用为单块板上定位所有电路特征的位置,必不可少;
2、拼板Mark,其作用拼板上辅助定位所有电路特征的位置,辅助定位;
3、局部Mark,其作用定位单个元件的基准点标记,以提高贴装精度(QFP、CSP、BGA等重要元件必须有局部Mark),必不可少。

Mark点设计
1、Mark点的形状是直径为1mm的实心圆,材料为铜,表面喷锡,需注意平整度,边缘光滑、齐整,颜色与周围的背景色有明显区别;阻焊开窗与Mark点同心,对于拼板和单板直径为3mm,对于局部的Mark点直径为1mm。
2、Mark点边缘与PCB板边距离至少3.5mm(圆心距板边至少4mm)。Mark点与其它同类型的金属圆点(如测试点等),距离不低于5mm。
3、为了保证印刷和贴片的识别效果,Mark点范围内应无焊盘、过孔、测试点、走线及丝印标识等,不能被V-CUT槽所切造成机器无法辨识。Mark点若做在覆铜箔上,与铜箔要进行隔离。
4、如果单板上没地方加Mark点,需要加上5MM的工艺边,在工艺边上加上Mark点。

网友A:
V-CUT也可以设置到板子上吗

网友B:
需注意平整度,边缘光滑、齐整,颜色与周围的背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