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3283使用避坑

楼主(2024-10-11):
使用中颖SH79F3283芯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避坑点:

  • 烧录工具限制:必须购买中颖官方的烧录工具,一般的JTAG不能用于该芯片的烧录。可以选择使用Keil4进行仿真调试,而Prowrite则更适合生产使用。

  • 代码选项设置:中颖的时钟选择不是通过某个寄存器选择的,而是通过代码选项OP_OSC来设定。如果不正确选择,可能会导致外部晶振不起振。同时,默认情况下看门狗(OP_WDT)是开启的,需要手动选择关闭。

  • Bank切换:部分寄存器位于bank1区,如果需要进行设置,必须先切换到相应的bank区。否则,如果寄存器地址重叠,可能会导致赋值错误。特别是P5的所有脚都在bank1区,配置时需要特别注意。

  • 时钟配置:中颖SH79F3283支持多种振荡类型,如32.768KHZ晶振、陶瓷谐振器、RC振荡器等。编程时需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振荡类型和频率。同时,注意检查数据手册中关于外部晶振频率范围的描述,避免超出范围导致不稳定。

  • 类EEPROM操作:这款芯片的类EEPROM并非真正的EEPROM,在写入数据前必须先擦除相应区域的内容。这是与真正EEPROM的主要区别之一。

  • PWM功能配置:在使用PWM定时器时,必须先配置低位再配置高位,所有配置信息才会完全生效。这是因为该芯片将PWM寄存器的高位作为写入信号。

  • 下载软件关联:初次接触中颖芯片的用户可能会对时钟配置感到迷茫,这主要与下载软件有关。因此,在配置时钟时,请确保按照官方提供的步骤进行。

请注意,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使用时请务必参考官方文档和数据手册。此外,由于芯片型号和版本可能会不断更新,建议在购买和使用前仔细核对产品规格和兼容性。

网友A:
闭坑小宝典

网友B:
keil5应该更好吧

网友C:
在使用PWM定时器时,必须先配置低位再配置高位,所有配置信息才会完全生效。这是因为该芯片将PWM寄存器的高位作为写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