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_ADC+DMA的单次传输再触发机制

楼主(2024-10-11):
AD, ADC, DM, DMA, dc

    AT32_ADC+DMA的单次传输再触发机制,是指在使用AT32系列微控制器的模数转换器(ADC)和直接内存存取(DMA)功能时,通过配置使得ADC在完成一次数据转换后,能够自动触发下一次数据转换,并将转换结果通过DMA传输到指定的内存地址中。

    AT32F403A开发板提供了一种基于V2库实现多通道ADC采集和DMA数据搬运的方法。该方法涉及配置ADC1的多个通道进行电压值转换,并启用DMA1通道1进行数据传输。通过设置循环模式,可以实现ADC-DMA的连续转换和传输。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ADC多通道转换时数据错位的问题。这通常是由于ADC的循环转换模式导致的,当处理完数据后再次启动采样时,ADC的数据可能对应错误通道。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关闭ADC的循环转换功能,并在DMA接收完成中断中增加“ADC_CMD(ADCx, DISABLE)”来停止ADC,确保数据对齐。

    此外,为了实现单次传输后再触发的功能,可以在DMA传输完成后,重新设置DMA传递数据长度并使能DMA通道。这样,每次DMA传输完成后,都会触发新的数据传输,从而实现单次传输再触发的效果。

    总的来说,AT32_ADC+DMA的单次传输再触发是一种有效的数据采集策略,它结合了ADC的高精度模拟信号转换能力和DMA的高效数据传输能力,适用于需要连续监测和记录模拟信号变化的场景。

网友A:
就是使用DMA的连续模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