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71CBT8简介

楼主(2024-10-11):
LKS32MC071CBT8是一款高性能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专为电机驱动市场设计。以下是对这款芯片的详细介绍:

  • 基本规格:LKS32MC071CBT8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5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105℃,这些参数确保了芯片在各种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内核架构:该芯片采用了96MHz 32位Cortex-M0内核,具有超低功耗休眠模式,低功耗休眠电流仅为10uA,非常适合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
  • 存储资源:内置flash包括32KB/64kB/128kB主存储区,以及1.5kB NVR信息存储区,满足不同应用对存储空间的需求。
  • 外设接口:LKS32MC071CBT8提供了两路UART、一路SPI、一路IIC以及一路CAN(部分型号不带CAN),这些丰富的通信接口使得芯片能够与多种外部设备进行交互。
  • 模拟模块:集成了2路12bit SAR ADC,同步双采样,3Msps采样及转换速率,支持多达16通道;还有4路运算放大器和3路比较器,以及2路12bit DAC数模转换器,这些模拟模块为精确测量和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 电机控制专用功能:特别设计了电机控制专用PWM模块,支持2组各6路PWM输出,死区可配置;Hall信号专用接口,支持测速、去抖功能,这些都是为了满足电机控制的特定需求而设计的。
  • 内部资源:芯片内部集成了高精度RC时钟,全温度范围内精度在±1%之内,保证了时钟信号的准确性;同时,内置了低速32KHz低速时钟,供低功耗模式使用;内部PLL可提供最高96MHz时钟,确保了处理速度。

综上所述,LKS32MC071CBT8是一款功能强大、性能卓越的电机运动控制芯片,它的高度集成化设计和丰富的功能模块使其成为电机驱动市场中的理想选择。

网友A:
现在MCU厂家都在出电机控制系列MCU,说明电机控制应用产品很广泛啊。

网友B:
LKS32MC071CBT8是由凌鸥创芯推出的一款针对电机驱动市场的高性能电机运动控制系列芯片。

网友C:
LKS32MC071CBT8凭借其高性能、高可靠性、丰富的外设和低功耗等特点,适用于多种嵌入式应用场景。

网友D:
内部集成4路高速运放和3路比较器,支持单电阻/双电阻/三电阻电流采样拓扑架构。

网友:
LKS32MC071CBT8适用于有感BLDC(无刷直流电机)、无感BLDC、有感FOC(场效应晶体管控制器)、无感FOC及步进电机、永磁同步、异步电机等多种控制系统。

网友E:
高性能:96MHz的Cortex-M0内核提供了强大的处理能力,适合复杂的电机控制算法。
低功耗:超低功耗休眠模式和低功耗休眠电流,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
高集成度:集成了多种模拟和数字外设,减少了外部组件的需求,降低了系统成本。
宽工作温度范围:支持-40℃至+105℃的宽工作温度范围,适合各种恶劣环境。
高精度时钟:内置高精度RC时钟,确保了时钟信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丰富的通信接口:多种通信接口支持与各种外部设备的连接,提高了系统的扩展性。
电机控制专用功能:专用的PWM模块和模拟模块,为电机控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网友F:
芯片采用了96MHz的32位Cortex-M0内核,并集成了自主指令集的电机控制专用DSP。

网友G:
96MHz 的主频保证了芯片具有较高的运算速度和处理能力,能够快速响应电机控制中的各种实时任务,如实时监测电机的运行状态、快速计算控制算法等,提高电机的控制精度和响应速度。

网友H:
特别设计了电机控制专用PWM模块,支持2组各6路PWM输出,死区可配置

网友I:
M0内核都跑到96MHZ的主频了,这个确实有点牛X

网友B:
整体控制电路简洁高效,抗干扰能力强,稳定可靠。

网友J:
丰富的电机控制专用功能,如可配置的 PWM 输出、Hall 信号接口等,为电机的控制提供了精准的控制信号和准确的反馈信号,能够实现高效、稳定的电机控制,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电机,如直流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

网友K:
内部集成了多种面向电机控制痛点的功能模块,如高速运放、比较器等,满足不同电流采样拓扑架构的需求,同时节省了外部组件,降低了成本和体积。

网友L:
工作电压范围为2.5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105℃,确保了芯片在各种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F:
将电机控制所需的多种功能模块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如 ADC、PWM、运算放大器、比较器等,减少了外部元器件的使用,降低了系统的成本和复杂度,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M:
两路UART、一路SPI(支持主从模式)、一路IIC(支持主从模式)、一路CAN(部分型号不带CAN),满足多种通信需求。
多个通用Timer和电机控制专用PWM模块,支持多种PWM输出和死区配置,适用于复杂的电机控制场景。

网友L:
内置高压保护电路,允许高电压共模信号直接输入芯片,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N:
丰富的外设接口:
两路UART、一路SPI、一路IIC以及一路CAN(部分型号不带CAN)。
集成2路12bit SAR ADC,支持多达16通道,3 Msps采样及转换速率。
4路运算放大器和3路比较器,以及2路12bit DAC数模转换器。

网友O:
高可靠性、高集成度,适用于各种电机控制系统,包括有感BLDC、无感BLDC、有感FOC、无感FOC及步进电机、永磁同步、异步电机等。

网友P:
具有电机控制专用 PWM 模块,支持 2 组各 6 路 PWM 输出,并且死区可配置。死区配置功能对于电机控制非常重要,可以防止上下桥臂的 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同时导通,避免短路故障,提高电机驱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Q:
集成度高,减少了外部元件的数量和复杂度,降低了BOM成本。
内部集成高压钳位网络,允许高压共模信号直接输入,轻松实现MOSFET内阻直接电流采样,节省了昂贵的电流采样电阻并降低了系统功耗。

网友R:
采用 96MHz 32 位 Cortex-M0 内核,具有较高的处理能力,能够满足电机控制等复杂应用的需求。

网友H(2024-11-10):
芯片内部集成了多种功能,如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差分ADC,无需电压偏置即可处理正负信号。

网友S:
内置96MHz的高性能内核,支持超低功耗休眠模式,低功耗休眠电流仅为10uA,适合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T:
内置±2℃温度传感器和1.2V 0.8%精度电压基准源,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精度保障。
超低功耗休眠模式,低功耗休眠电流仅为10uA,适用于对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应用场景。

网友U:
LKS32MC071CBT8是LKS08系列的升级版,主要面向电机驱动市场。

网友V:
高度集成的SOC设计,包含众多外设如OPA、PGA、ADC、MCPWM、DAC、Hall、QEP、CAN等。
减少了外部元件的需求,降低了BOM成本。

网友W:
96MHz 32位Cortex-M0内核,提供强大的处理能力。
自主指令集DSP可作为异构独立核心运行程序,实现快速运算,如三角函数运算、开方运算等,且这些运算在100ns内即可完成。

网友C:
高速运放集成高压保护电路,允许高电压共模信号直接输入。

网友X:
提供了加密和编译过的核心代码库,开发者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库函数,快速实现电机控制的基本功能,减少了开发周期和工作量。

网友T: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72 MHz。
支持单电源供电,电压范围 2.0V 到 3.6V。

网友Y:
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
待机电流低至 1.5 μA。

网友Z:
LKS32MC071CBT8芯片的设计高度集成了面向电机控制痛点的多种功能,实现了高度集成化。它采用了先进的工艺和技术,旨在提供高效、稳定且易于使用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网友AA:
集成硬件MOSFET温度漂移补偿电路,确保电流采样精度。

网友Q:
内核: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
主频:最高可达 72 MHz。
Flash 和 RAM:具备 64 KB 的 Flash 存储器和 8 KB 的 SRAM。
封装形式:LQFP48 封装。

网友AB:
用于电机控制的特殊pwm模块专门设计为支持两组,每组6个pwm输出,死区是可配置的。

网友AC:
集成2路12bit SAR ADC,同步双采样,3Msps采样及转换速率,支持多达16个通道,满足高精度模拟信号采集需求。
集成4路运算放大器,可设置为差分PGA模式,提供灵活的信号放大和调理功能。
集成3路比较器,可设置滞回模式,用于信号比较和触发控制。

网友AD:
具备超低功耗休眠模式,休眠电流仅为10uA

网友AE:
该芯片集成了多种功能,如仪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差分adc,可以在无偏压的情况下处理正负信号。

网友AF:
m0核心已经跑到了96mhz的主频,真的有点神奇

网友AG: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72 MHz。,支持单电源,电压范围2.0v至3.6v。

网友AH:
m0核心达到了96MHz的主频,真的有点神奇。

网友AI:
LKS32MC071CBT8是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芯片,集成多种功能,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高性能计算和控制一体化解决方案。具有出色的低功耗和计算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