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F407 如何关闭备份SRAM, 降低功耗

楼主(2024-10-11):
F407 如何关闭备份SRAM, 降低功耗,

网友A:
备用SRAM有个专用的调压器供电,关掉即可~在我们手册上可找到对应控制位~关闭(BRE=0)这个调压器,在VABT模式(VDD不供电),备份SRAM就没电了。

楼主:
好的  中文版说明书 没有这么详细说明

楼主(2024-12-10):
默认是关闭的吧,那如果设置允许了,这个调压电源就供上了,那个电源掉电后,这个配置能保存吗?这个就是个寄存器啊,看了上面那个英文的说明的,应该是主CPU应用于进入待机模式时,使用里面的RAM吧,应用这种场景应用,若真的主CPU的掉电了,这个配置应该就没了,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默认关闭的话,就是Vbat供电给时间功能模块,这部分RAM也是没有用的吧,不占用功耗电流,延长Vbat电池寿命,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第一次使用,疑惑

楼主:
测试了一下  这个控制开关是会掉电保存的,就是感觉中文版数据手册没找到哪里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