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F407中PMU_CTRL 的 VOSSEL 解释不是很清楚

楼主(2024-10-11):
F407中PMU_CTRL 的 VOSSEL 解释不是很清楚,级别2模式 和 1模式 到底是啥  好像没看到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高频的时候是级别1,电压是1.26V;低频(144MHz以下)的时候是级别2,电压是1.14V~

楼主:
好的  谢谢阿  主要是关心 是否电压低的 抗干扰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阿  主要是关心 是否电压低的 抗干扰有问题

当芯片频率较高时,其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也更高。调压器电压高可以确保在电压轻微波动时,芯片仍然能够正常工作,避免因电压下降导致的性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