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KA49702A KA49701A 替代KA49517A

楼主(2024-10-11):
KA49702A  KA49701A是用于锂离子电池单体的1芯片电池监控IC,内置高分辨率ADC,能够高精度地测量电池单体的电压和电流水平。该IC可支持最多17个串联的电池单体或最大电压为85V的应用,有助于电池管理系统的小型化。
KA49702A  KA49701A 实现了电压测量精度+/-2.9mV,是业内最高标准。
此外,该IC还可以支持高侧开关作为充放电继电器开关控制

网友A:
最高可支持多少串的,有详细资料与样品没

网友B:
ADC是多少位的

网友C:
高边低边都支持吧?

网友D(2024-11-20):
单节电池的会玩,简单,多节串联的如何玩有没有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节电池的会玩,简单,多节串联的如何玩有没有什么芯片。

可以申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是多少位的

14位的

网友E:
14位对电池来说够用了

网友F:
楼主 这是高边的吧?

网友C:
高低边都可以

楼主(2025-01-15):
引用 网友E:
14位对电池来说够用了

是的

网友G:
内置ADC最多就14位吧

楼主:
是的,精度也高了好多

网友F(2025-02-14):
有大批量没

网友C:
这个是个新的技术

网友C:
第4代AFE

网友A:
有开发板没

网友H:
KA49702A与KA49701A可替代KA49517A,效率更高,适用于更多场景。

网友I(2025-03-17):
多节电池需要均衡吗

网友A:
测试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A:
调试了,还可以

网友C:
可以提MPS的

楼主(2025-05-15):
引用 网友C:
高边低边都支持吧?

可以提供样品

网友J(2025-08-13):
KA49702A 和 KA49701A 有替代 KA49517A 的可能,三者均支持 17 串电池,电流测量精度相同,但电压精度有差异

网友K:
KA49702A、KA49701A 可替代 KA49517A,三者均为电机驱动芯片。替代型号在引脚定义和功能上兼容,可直接替换,无需改动电路。它们增强了过流保护能力,提升了工作稳定性,适配电压范围更宽,能应对更多电源环境。此外,新型号优化了散热设计,降低温升,延长使用寿命,在电机驱动场景中,能提供更可靠的驱动性能,满足多种电机控制需求。

网友L(2025-09-23):
KA49701A 和 KA49702A 可替代 KA49517A。它们均为新唐科技推出的 17 通道锂电池监控 IC,支持 17 串电池,能在 85V 电压下工作。与 KA49517A 相比,KA49701A 和 KA49702A 的电压测量精度更高,达到 ±2.9mV,且封装尺寸更小,为 7mm x 7mm,更有利于电池管理系统的小型化。此外,它们还集成了故障诊断与失效保护功能,可降低系统成本。

网友M:
KA49702A 和 KA49701A 可以替代 KA49517A。它们都支持 17 节电池串联,且电压测量精度更高,达 ±2.9mV,而 KA49517A 为 ±10mV。此外,KA49702A/KA49701A 功耗更低,还集成故障诊断和失效保护功能。

网友N:
KA49702A和KA49701A能替代KA49517A,它们在性能和功能上相似,可互换使用。

网友O:
KA49702A和KA49701A可以替代KA49517A,它们在性能上相似,适用于相同的电路设计。

网友P:
KA49702A 和 KA49701A 可替代 KA49517A。它们同为新唐科技的锂电池监控 IC,均支持 17 节电池串联,能高精度测量电压和电流。与 KA49517A 相比,KA49701A 和 KA49702A 在测量精度、功耗等方面可能有优化,且封装形式不同,可根据具体需求选择。

网友Q:
电池串联使用时电压升高,控制电机更需注意安全。可选MCU如STM32系列芯片,内置模拟和数字接口,便于控制电机。

网友R(2025-11-03):
KA49702A、KA49701A 可替代 KA49517A,均为电源管理芯片。它们引脚兼容,功能相似,支持宽电压输入,提供过流、过压保护,适配电机驱动等场景。替代时需确认参数细节(如电流容量),确保满足应用需求,可直接替换降低设计改动成本。

网友S:
多节电池串联使用时,需用电压监测芯片来控制,确保电压平衡和安全。

网友T:
大批量生产了,每个月有稳定在出货,欢迎咨询

网友U:
KA49702A KA49701A 替代KA49517A

网友U:
二者均为 17 串 85V 锂电池监控 IC,可替代 KA49517A。替代后电压测量精度提升至 ±2.9mV,动作电流仅约 260μA,为前者 1/10 以下,关机电流≤0.1μA。还适配 100A 系统,封装更小,且有完善故障诊断与保护功能,能简化 BMS 设计,适配工业储能等场景。

网友U:
二者作为新唐 17 通道锂电池监控 IC,替代 KA49517 优势显著。电压测量精度达 ±2.9mV,工作电流仅 260μA,关机电流≤0.1μA,功耗远低于前者。内置故障诊断与失效保护,无需额外保护电路,既提升 BMS 安全性,又降低成本,适配多温区工业场景。

网友V:
确实,内置高分辨率ADC和支持高侧开关的特性,使得KA49702A和KA49701A在电池监控方面更加高效和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