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W031 类Mesh 通信工程说明

楼主(2024-10-11):
1. 命令行工具使用
a. 例程自带了命令行工具,如需使用命令行工具,需要调用xcmd_init 函数,并且将输出字符和输入字
符的函数作为参数传递。
b. 在程序中需要调用持续调用xcmd_task 来保证工具的正常执行。
示例代码:
#include “xcmd.h”
int main()
{
xcmd_init(fgetc, fputc);
while(1)
xcmd_task();
}

2. 组网协议使用
a. 组网协议需要调用chirp_init 函数初始化协议栈。并且传入三个参数,分别是发送成功后需要执行的
回调函数,接收成功后需要执行的回调函数,毫秒级延时函数。
b. 文件chirp_networks.h 中的宏NET_RANDOM() 需要实现随机数生成函数。
c. 文件chirp_networks.h 中的宏CHECK_CAD() 需要实现GPIO11(PB07) 的电平检测函数。
d. 在程序中需要调用持续调用chirp_task 函数来保证协议栈正常执行。
e. 发送数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调用chirp_send 函数直接发送。另一种是调用 chirp_set_send_flag 函
数设置标志后,由协议栈自动发送,此方式适合中断的方式。 发送是非阻塞式的,执行完会立即返回,
其结果会通过chirp_task 函数返回。
示例代码:
#include “chirp_networks.h”
#include “pan_err.h”
int main()
{
uint8_t data[10];
chirp_init(send_cb, recv_cb, delayms);
// 下面两个发送函数仅作示例演示,实际使用时不能同时调用 chirp_send(data, 10);
chirp_set_send_flag(1, data, 10)
while(1)
pan_err_t ret = chirp_task();
// 应用时可以根据ret 的返回值做业务逻辑
}

3. 日志组件使用
a. 日志组件支持打印日志级别设置,级别从高到低分别是ERROR, WARNING, INFO, DEBUG, TEMP。
b. 日志级别在pro_config.h 中设置
示例代码:
#include “userlog.h”
int main()
{
BASLOG(LOG_LEVEL_DEBUG, “hello world\n”);
}

网友A:
类MESh通讯学习一下

网友B:
组网日志非常实用

网友C(2025-02-06):
采用 ChirpIoT™调制解调技术,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工作频段为 370~590MHz 和 740~1180MHz,具有高抗干扰性、高灵敏度、低功耗和超远距离通信等特性

网友D:
CW32W031 是基于 CW32L031 与 PAN3028 的 SIP 芯片,采用 7.5mm×7.5mm×0.75mm 超小尺寸 QFN64 封装,集成无线收发器

网友E:
该芯片采用 ChirpIoT™调制解调技术,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工作频段为 370~590MHz 和 740~1180MHz,具有高抗干扰性、高灵敏度、低功耗和超远距离通信等特性

网友F:
在 CW32W031 类 Mesh 中,设备可以自动寻找周围的其他设备并建立连接,形成一个网状的网络结构,即使某个节点出现故障,数据也能通过其他路径继续传输

网友G:
协议最大支持 255 跳,实际使用时需要结合业务需要和最大延时接受程度调整跳跃节点限制

网友H:
可用于智能家居设备的互联互通,如智能灯具、智能门锁、智能窗帘等设备之间的通信,实现远程控制和自动化场景设置

网友I:
CW32W031 类Mesh 通信工程设置简单

网友J:
过初始化命令行库并持续调用任务处理函数,系统能够接收和处理用户输入的命令,执行预定义的操作并输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