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W031的类mesh协议

楼主(2024-10-11):
1 协议收发包说明
1.1 时序说明
TX 代表发送状态,RX 代表接收状态,FW 代表转发数据。
实际应用中,发包的速率需要控制。在一个收发周期(周期大小由数据长度决定)内,由于收发和中继各占
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所以两次发送的间隔至少间隔三分之二个周期时间。否则例程会返回RF 忙碌的错误。
1.2 中继和延时
协议最大支持255 跳,实际使用时需要结合业务需要和最大延时接受程度调整跳跃节点限制。例程中默认的
配置(SF:8 BW:500K CR:4/5),数据长度为10Byte,7 跳总延时约为154ms。
2 协议接口说明
1. 组网协议初始化函数(必须调用)
pan_err_t chirp_init(chirp_send_callback tx_cb, chirp_recv_callback rx_cb, delayms delay)
参数:tx_cb 发送数据成功的回调函数
rx_cb 接收数据成功的回调函数
delay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
返回值:PAN_OK 执行成功 other 执行失败
2. 组网任务函数(必须调用)
pan_err_t chirp_task()
参数:无
返回值:PAN_OK 无需处理
TRANS_RECV_SUCCESS 成功接收数据
TRANS_SNED_SUCCESS 成功发送数据 other 有操作失败,具体错误见错误代码
3. 发送函数
void chirp_set_send_flag(uint8_t flag,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参数:flag 发送设置为1
data 发送的数据
len 发送的长度
返回值:无

网友A:
CW32W031的传输距离有多远呢?

网友B:
CW32W031的类mesh协议比较常用的无线传输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W32W031的传输距离有多远呢?

几百米上千米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没做过中继处理

网友D:
类mesh协议是一种基于Mesh网络的协议,旨在实现设备之间的多对多通信

网友E:
Mesh网络具有自组织能力,能够自动发现并连接新加入的设备节点,同时维护网络拓扑结构

网友F:
由于数据可以通过多条路径传输,即使某条路径上的设备出现故障,数据也能通过其他路径继续传输

网友G:
相比传统有线网络,Mesh网络部署更为灵活和便捷,无需复杂的布线工作

网友H:
许多类mesh协议都设计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够支持不同厂商和不同类型的设备接入同一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