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我的烙铁经常烧不热

楼主(2024-10-11):
AC, 30
先上图

这个烙铁原来好好的,最近经常烧不热。
请问高手,可能是那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看看线是否有松动或者虚焊,还有就是烙铁芯内部的热敏电阻,还有就是面板调节下方小孔里的电位器调一下。

网友B:
连接处接触不良。

网友C:
线松了/NTC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外面导热点接触不良

网友E:
这种结构的国产货,都是经常不加热。

网友F:
手柄拆开,测量下 发热芯电阻,以及NTC 电阻
一般来讲,都是发热芯坏了,淘宝买个 换上复活

楼主:
谢谢!怎么判断发热芯电阻和NTC电阻破坏

网友G:
烙铁用多久了呀?通常我用了1年多就会换烙铁头。
如果要维修,就把里面的接触贴片调整一下,这样接触会更好!NTC坏了,问题也不准。
建议你买个数显的,白光的烙铁,升温快,好用。磨刀不误砍柴工,工具还得整个好点的。

楼主:
不到三个月。关键是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

网友H:
烙铁烧不热是啥具体情况?用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烙铁烧不热是啥具体情况?用数据说话

怎么用数据说话?我的不带数显

网友H:
人工测一下,多个判别依据

网友F:
关于发热芯阻值 这就要自己判断啦,
电子工程师必备技能哈,根据你的烙铁功率 电压

网友F:
手柄拆开,测量发热芯电压 有没有 可以判断 加热控制管有没有坏

网友I:
工具就要买大牌厂家的,耐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