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icrochip eFuse 方案

楼主(2024-10-11):
汽车应用的电气化和自动化趋势推动了域控制器的兴起,用以减轻线缆重量并将车辆架构简化为多个局部化的电源中心。设计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新兴架构,将传统保险丝和机械继电器替换为更紧凑的电子保险丝 (eFuse),以提供更先进的保护功能,包括故障情况下更快速、更准确的响应。

Microchip 针对这种趋势也推出了自己的eFuse方案,可以查看以下链接资料: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reference-designs/high-voltage-auxiliary-e-fuse-reference-designhttps://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202405/6653f6036956b.pdf

网友A:
上面板子做的真漂亮,看看手册。地线之间那个是隔离吗

网友B:
这个电子保险丝好。

网友C:
电子保险丝是不是体积相对更小

网友D:
这上面哪个元件是电子保险师啊?

楼主(2024-12-16):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下官网的资料。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automotive-and-transportation/ev-hev-powertrain/e-fuse
本方案采用的是SIC的方案做的Efuse,较目前其它集成方案,有更可靠,稳定,安全,速度快等优势。

网友E:
电子保险丝应用,不仅可以切断还可以远程恢复

网友F(2025-06-23):
Microchip 的碳化硅 E - Fuse 演示板可在微秒层级检测并中断故障电流,比传统机械方法快 100 至 500 倍。这样的快速响应能大大降低峰值短路电流,防止故障事件导致硬故障。相比传统保险丝很不错

网友G:
Microchip eFuse 方案采用碳化硅技术,可快速保护电路,适用于 EV 等高压系统。

网友(2025-07-29):
软件保险丝,断开可控,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