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单片机端口耐压值问题

楼主(2024-10-12):
遇到一个情况,单片机的输出I/O端口通过一个上拉电阻和12V电源连接,感觉不靠谱啊

想问一下,输出I/O的耐压值一般是多少的

网友A:
这样不行吧,会容易把IO冲坏吧

网友B:
通过一个三极管来驱动高电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单片机手册应该会标识其引脚电压,一般不高于VCC,如果用上拉电阻引12V的话,恐怕不行吧

网友D:
不行的,一般io口的设计的电压范围是0-5.5V

网友E:
我认为这个电阻应该很大,能负担大部分电压,使得到IO口电压降在0-VCC范围。

网友F:
电阻只要比较大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只要电流在IO可容许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G:
端口耐压一般是不超过芯片供电电压就行,有些特殊IO可能不超过内部的LDO电压才行

网友H(2024-11-18):
单片机的输出I/O端口的耐压值通常是有限的,直接连接到高电压电源(如12V)是非常不安全的,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损坏或烧毁。

网友I:
大多数单片机的I/O端口的耐压值通常在5V以内,具体取决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和设计规范。例如:3.3V单片机:I/O端口的耐压值通常不超过3.3V。5V单片机:I/O端口的耐压值通常不超过5V。

网友J:
将单片机的I/O端口直接连接到12V电源是非常危险的,原因如下:过压损坏:高电压会超过I/O端口的耐压值,导致内部电路损坏。

网友K:
高电压可能会导致过大的电流流过I/O端口,进一步损坏单片机。

网友L:
高电压电源可能会引入电磁干扰,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M:
如果需要将单片机的I/O端口与12V电源连接,可以使用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N:
光耦隔离器可以将单片机的I/O端口与高电压电源隔离,避免直接连接。常见的光耦隔离器包括TLP281、PC817等。

网友O:
继电器可以作为开关,将单片机的I/O端口与高电压电源隔离。继电器的控制端可以连接到单片机的I/O端口,而继电器的触点可以连接到12V电源。

网友P:
单片机的输出I/O端口的耐压值通常在5V以内,直接连接到12V电源是非常不安全的。

网友Q:
为了避免损坏单片机,可以使用电平转换电路、光耦隔离器或继电器等方法,将单片机的I/O端口与高电压电源隔离。

网友R(2025-09-20):
单片机端口耐压值因型号而异,通常普通 IO 口耐压为\(V_{SS}-0.3V\)至\(V_{DD}+0.3V\),如 3.3V 供电单片机端口耐压一般不超 3.6V。部分单片机有 5V 耐压引脚,可承受 5V 电压。开漏输出模式下,耐压范围常与芯片绝对最大额定值相关,如 STC 单片机为\(VCC+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