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一定要做隔离吗

楼主(2024-10-12):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需要做电源信号隔离吗

xch
提问题给的信息量太少,不好信口开河回答。

网友A:
按你的想法先试试再说

网友B:
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电磁阀的线圈,本身就是绝缘的。说简单点,就是个继电器。

----1、如果干扰不严重;
----2、如果电磁阀的绝缘等级满足电路设计要求;
----3、如果电路不需要或不要求隔离;
----4、没有要求隔离的其它问题
就可以不隔离。

网友C:
电源信号是啥?

网友D:
我看我们公司美国那边的板子电源都没做隔离。隔离有隔离的好,不隔离地也没隔离,比较完整的地。

网友E:
不用做隔离吧

网友F:
实践是革命唯一的真理

网友G:
一般要做,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H:
不隔离也没问题,

网友I:
看是磁阀离PCB有多远,如果很远还是用隔离的吧

网友J:
12V、24V、48V的电磁阀,我都是直接驱动的,不隔离,做好电源安排和PCB排版,可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12V、24V、48V的电磁阀,我都是直接驱动的,不隔离,做好电源安排和PCB排版,可靠的。 ...

如果距离100米,这样做很容易出问题,各种感应干扰

网友K:
阀 泵 继电器,功率管 尽量放板边,
不做隔离 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距离100米,这样做很容易出问题,各种感应干扰

我驱动的阀都是就近,5米之内,100米就不是直接驱动了,一些阀的电流比较大,比如1A,100米得用多粗的电线才行?

楼主:
医用行业的,需要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