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MCU的刹车功能

楼主(2024-10-12):
设置死区时间寄存器ATIM_DTR 的BKE 位域为1,使能刹车功能。
刹车信号为高电平有效,当刹车信号有效时,比较输出通道CHxy 将立即设置为程序设定的输出状态,具体输出
状态由通道控制寄存器ATIM_CHxCR 的BSKA 和BSKB 位域设置,常见的刹车控制是BSKA、BAKB 同时为高或
低电平。
刹车触发源
●● 软件刹车,设置控制寄存器ATIM_CR的 BG 位域为 1 触发软件刹车,BG 位自动清零。
●● 电压比较器VC 的比较输出,ATIM_DTR 寄存器的 VCE 位域为 1 使能。
●● 系统的异常,如:时钟异常,供电异常等,ATIM_DTR 寄存器的 SAFEEN 位域为 1 使能。
●● 外部 ATIM_BK 引脚输入(GPIO 功能复用设置),通过 ATIM_FLTR 寄存器的 FLTBK 位域对刹车输入信号进
行滤波设置,ATIM_FLTR 寄存器的BKP 位域选择刹车输入信号的相位。
当刹车信号有效时,刹车中断标志位ATIM_ISR.BIF 会被硬件置位,如果允许刹车中断(设置ATIM_CR.BIE 为1),
将产生中断请求,设置ATIM_ICR.BIF 为0 清除该标志位。

网友A:
软件刹车,设置控制寄存器ATIM_CR的 BG 位域为 1 触发软件刹车,BG 位自动清零。

网友B:
请问有硬件刹车吗?

网友C(2024-11-14):
系统的异常有专门的位域进行报错

网友D:
硬件刹车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E:
刹车信号为高电平有效,这个电平输出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