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独立看门狗的设置及工作方式

楼主(2024-10-12):
1 功能框图
IWDT 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
IWDT 由一个12 位可重载的向下计数器实现,其计数时钟源为内部专用低速RC 振荡器RC10K,通过控制寄存器
IWDT_CR 的PRS 位域可对其时钟源RC10K 信号进行4 ~ 512 的预分频。IWDT 计数器发生溢出时可选择产生中断
和复位信号。
2 工作方式
启动IWDT 的计数器,需要向键值寄存器IWDT_KR 写入0xCCCC,计数器开始从0xFFF 向下计数。
在计数器减到0 之前,向IWDT_KR 寄存器写入0xAAAA,会触发计数器重载,将ARR 寄存器值加载到计数器。
当IWDT 计数器值递减到0,会产生溢出事件,溢出事件可触发MCU 复位或产生IWDT 中断信号,同时触发计数
器重载。控制寄存器IWDT_CR 的ACTION 和IE 位域,用于控制看门狗溢出时是否产生中断和复位,如下表所示:
IWDT 在MCU 进入深度休眠模式时,可选择暂停IWDT 计数,从而达到更低的系统整体功耗:控制寄存器
IWDT_CR 的PAUSE 位域为0,深度休眠模式时保持IWDT 定时器运行;为1 时暂停计数,当MCU 退出深度休
眠模式时IWDT 自动恢复计数。

网友A:
启动IWDT 的计数器,需要向键值寄存器IWDT_KR 写入0xCCCC,计数器开始从0xFFF 向下计数。

网友B:
独立看门狗原理上和窗口看门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