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SPI通信应用及代码实现

楼主(2024-10-12):
STM32F407作为ST公司推出的高性能MCU,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它集成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其中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作为一种常见的高速串行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与传感器、存储设备等外设的通信。本文将详细介绍STM32F407的SPI通信功能及其代码实现。

实现功能本文将以SPI通信为例,实现STM32F407与外部SPI设备的通信,通过SPI接口向设备发送数据并接收返回的数据。本文的硬件连接以STM32F407与SPI Flash存储芯片W25Q64为例,演示如何与存储器进行数据读写。

硬件连接
  • STM32F407 MCU
  • W25Q64 SPI Flash存储芯片
  • SPI接口线:MISO、MOSI、SCK、CS
SPI的四根信号线分别与STM32的SPI引脚连接,CS作为片选信号,由GPIO控制。

软件开发环境
  • 开发工具:Keil uVision 5
  • 编程语言:C语言
  • 固件库:STM32 HAL库
代码实现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spi.h"
#include "gpio.h"

// W25Q64 指令定义
#define WRITE_ENABLE  0x06
#define READ_DATA     0x03
#define WRITE_DATA    0x02
#define SECTOR_ERASE  0x20
#define W25Q64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define W25Q64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 SPI发送一字节数据
void SPI_SendByte(uint8_t data)
{
    HAL_SPI_Transmit(&hspi1, &data, 1, HAL_MAX_DELAY);
}

// SPI接收一字节数据
uint8_t SPI_ReceiveByte(void)
{
    uint8_t data;
    HAL_SPI_Receive(&hspi1, &data, 1, HAL_MAX_DELAY);
    return data;
}

// 写使能
void W25Q64_WriteEnable(void)
{
    W25Q64_CS_LOW();
    SPI_SendByte(WRITE_ENABLE);
    W25Q64_CS_HIGH();
}

// 读取数据
void W25Q64_ReadData(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len)
{
    W25Q64_CS_LOW();
    SPI_SendByte(READ_DATA);
    SPI_SendByte((addr >> 16) & 0xFF);
    SPI_SendByte((addr >> 8) & 0xFF);
    SPI_SendByte(addr & 0xFF);
    HAL_SPI_Receive(&hspi1, buffer, len, HAL_MAX_DELAY);
    W25Q64_CS_HIGH();
}

// 写数据
void W25Q64_WriteData(uint32_t addr,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len)
{
    W25Q64_WriteEnable();
    W25Q64_CS_LOW();
    SPI_SendByte(WRITE_DATA);
    SPI_SendByte((addr >> 16) & 0xFF);
    SPI_SendByte((addr >> 8) & 0xFF);
    SPI_SendByte(addr & 0xFF);
    HAL_SPI_Transmit(&hspi1, buffer, len, HAL_MAX_DELAY);
    W25Q64_CS_HIGH();
}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使能GPIO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配置CS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片选置高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uint8_t data_to_write[] = {0x12, 0x34, 0x56, 0x78};
    uint8_t data_to_read[4];

    // 写入数据到Flash存储器
    W25Q64_WriteData(0x000000, data_to_write, sizeof(data_to_write));

    // 读取数据
    W25Q64_ReadData(0x000000, data_to_read, sizeof(data_to_read));

    while (1)
    {
        // 可以在此处检查读取的数据
    }
}

代码说明
  • SPI通信配置:代码通过HAL_SPI_Init配置SPI通信的模式、时钟频率等参数。在通信时,通过HAL_SPI_Transmit和HAL_SPI_Receive分别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 Flash读写操作:通过W25Q64的读写指令,与存储器进行数据交互。写入数据前需调用W25Q64_WriteEnable函数启用写操作,数据读写以字节为单位。
  • GPIO控制:CS(片选)引脚通过GPIO控制,用于指示当前的SPI操作。在每次操作前,将CS拉低,操作结束后将其拉高。

功能扩展
  • 数据校验:在写入数据后,可以实现CRC校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 多设备通信:SPI总线上可以挂载多个设备,只需为每个设备分配独立的CS引脚。
  • 高速传输:可以调整SPI的波特率设置,实现更高速的数据传输,适用于大数据量的存储场景。
  • 深度睡眠模式:STM32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在空闲时进入睡眠模式,进一步降低功耗。

总结STM32F407凭借其高性能和丰富的外设接口,特别是SPI接口,能够轻松与各种外部设备进行通信。本次例程通过SPI与W25Q64 Flash存储芯片的通信实现了数据的读写操作,展示了STM32的强大功能。开发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应用至多设备通信、数据校验等高级功能。

网友A:
这个SPI的例程正好解决了我项目中和存储器通信的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B:
看了你的代码,我明白了CS引脚怎么用,之前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B:
请问SPI的时钟频率如果设置太高,会不会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C:
STM32F407的硬件资源真的丰富,用来做存储器管理很适合。

网友D:
我现在正尝试用STM32控制多个SPI设备,这个例子给了我很多启发。

网友E:
想问下,如果在读写数据时中断了通信,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异常情况?

网友F:
HAL库的SPI接口确实方便,用起来比裸机写寄存器要省心很多。

网友G:
能不能分享下如何给SPI传输加个CRC校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H:
W25Q64的容量挺大的,这个例子写的代码可以用在其他更大的Flash上吗?

网友I:
这个读写速度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