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原来触摸屏与三菱PLC之间实现无线以太网通讯竟如此简单!

楼主(2024-10-12):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由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威纶通触摸屏和2台三菱FX5u PLC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三菱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西安达泰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19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EtherNet/IP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l 三菱PLC型号:FX5u × 2台
l 触摸屏:威纶通TK8071IP × 1台
l 达泰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 × 3块
l 主从关系:1主2从
l 通讯接口:RJ45接口
l 供电:12-24VDC
l 通讯协议:EtherNet/IP协议
l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接线方式
1. 触摸屏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触摸屏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9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四、触摸屏配置
1.系统参数设置
2.触摸屏画面的制作
3. 参数的对应
4. 运行说明
五、PLC的简单配置
1. 新建工程,并如下图所示
2. 选择SLMP连接设备左键拖动到下面,设置协议 端口号。要和触摸屏一致
3. 简单程序的编写
用M点驱动相应的Y点输出
4. 下载程序到CPU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4和192.168.2.15。将程序下载到PLC
六、测试方法
1、用触摸屏的启动/关闭按钮控制PLC对应的Y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Y点输出。
2、给PLC的X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测试结果详见文件夹
本方案例程源代码在《威纶通触摸屏与FX5u无线以太网通讯》文件内。
也可私信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