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TPS5430负压输出有尖峰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12):
使用TPS5430画的正负压转换,纹波有个尖峰一直消不了,更换电感,感值越小这个尖峰也跟着变小

楼主:

这是PCB

楼主:
输出纹波:

网友A:
L2拆掉 试试

网友A:
一般来讲 芯片逆时针转90度摆件更好,SW脚出来 接电感 这部分线路要最短

网友B:
加大电容有起效

网友C:
在芯片的SW引脚上加RC电路。试一试

网友D:
峰峰值 40mV,这纹波已经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芯片的SW引脚上加RC电路。试一试

加了个2.2欧姆的电阻确实变小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峰峰值 40mV,这纹波已经够小了。

想做到10mv以内可能吗

网友E:
看看你的反馈电路PCB是怎么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