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USB MSC测试

楼主(2024-10-12):
STM32H7板上带有两个USB口,一个是高速USB,一个是全速USB,其中高速USB口还带有PD功能。这个USB口使用的都是专用引脚。
要使用这个USB口,需要引入ST的全部USB中间件,以及usb相关的HAL库部分驱动,如下
然后应用程序中使用
MX_USB_DEVICE_Init
进行初始化。此函数实现如下
其中MSC_DescMSC设备的实现,以及一些描述符的配置,定义如下
配置完这个之后,直接将程序烧录到板上。然后用一根USB线一头接到板上的CN18接口,一端接电脑,即可在电脑上面看到这两个设备
USB ID就是程序里面配置的

网友A(2024-12-31):
高速USB口支持USB 2.0标准,能够提供最高480 Mbps的传输速率。

网友:
PD可以诱骗电压吗?

网友B:
两个usb都是专用引脚

网友C:
STM32H7性能很不错

网友D:
USB MSC测试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