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PCB出错好多

楼主(2024-10-12):
PCB, pc, AC, 30
先上图

怎么这么多错啊?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出现这个

网友A:
看提示 一个个解决
一般来讲 就是原理图引脚名称 定义 和PCB 对不上

网友A:
要么就是 引脚没有连接,格点设置问题 没捕捉到

网友B:
通常是原理图的库元件没有指定对应的pcb封装。

网友C:
正常啊,多错几次就好了。

网友D:
尽可能把所有错误都解决,否则板子不能用,有些错误可以不管但心里得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