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进阶任务之SD卡读写

楼主(2024-10-12):
FatFs 是一个针对嵌入式系统设计的通用 FAT 文件系统模块,由日本工程师 ChaN 开发。它兼容 FAT12、FAT16 和 FAT32 文件系统,这是在许多嵌入式设备中广泛使用的存储格式。以下是 FatFs 文件系统的一些关键特性:
  • 轻量级和可移植性:FatFs 旨在占用较小的内存空间,非常适合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它使用 ANSI C 编写,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不同的平台。
  • 多卷支持:FatFs 支持使用多卷,即可以在同一系统中同时挂载多个存储设备或分区。
  • Unicode 支持:提供了对长文件名的支持,并且支持多种字符编码,包括 Unicode,因此能够处理各种语言的文件名。
  • 线程安全性:可以配置为线程安全,使得在多任务环境中使用时避免数据竞争问题。
  • 配置灵活性:FatFs 提供各种配置选项,可以根据特定需求对功能、内存使用等进行调整。
  • 兼容性强:支持针对不同的底层存储介质(如 SD 卡、闪存)定制化实现,因此非常灵活。

SDMMC接口的全称叫SD/SDIO MMC card host interface,SD/SDIO MMC 卡 主机接口,通俗的来说,就是这个接口支持SD 卡,支持SDIO设备,支持MMC卡。STM32H7S78-DK板载了SD卡槽,可以方便的使用H7自带的SDMMC接口来对该卡片进行读写操作。

原理图:

引脚配置:

功能配置:

初始化代码:
void HAL_SD_MspInit(SD_HandleTypeDef* hs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if(hsd->Instance==SDMMC1)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SDMMC12;
    PeriphClkInit.Sdmmc12ClockSelection = RCC_SDMMC12CLKSOURCE_PLL2S;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RCC_SDMM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SDMMC1;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2_SDMMC1;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SDMMC1;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SDMMC1_IRQn, 0,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Div = RCC_H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M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N = 275;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S = 2;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T = 2;
  RCC_OscInitStruct.PLL1.PLLFractional = 0;
  RCC_OscInitStruct.PLL2.PLLState = RCC_PLL_NONE;
  RCC_OscInitStruct.PLL3.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__HAL_RCC_SDMMC1_FORCE_RESET();
  __HAL_RCC_SDMMC1_RELEASE_RESET();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SDMMC interrupts */
  HAL_NVIC_EnableIRQ(SDMMC1_IRQn);
  /* USER CODE END SDMMC1_MspInit 1 */

  }

}

功能模块初始化:
void MX_SDMMC1_SD_Init(void)
{
hsd1.Instance = SDMMC1;
  hsd1.Init.ClockEdge = SDMMC_CLOCK_EDGE_FALLING;
  hsd1.Init.ClockPowerSave = 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hsd1.Init.BusWide = SDMMC_BUS_WIDE_4B;
  hsd1.Init.HardwareFlowControl = 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ENABLE;
  hsd1.Init.ClockDiv = 0x02;
  if (HAL_SD_Init(&hsd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核心读写代码:
static int32_t FS_FileOperations(void)
{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
  uint32_t byteswritten, bytesread; /* File write/read counts */
  uint8_t rtext[100]; /* File read buffer */

  /* Register the file system object to the FatFs module */
  if(f_mount(&SDFatFs, (TCHAR const*)SDPath, 0) == FR_OK)
  {
    /* Create and Open a new text file object with write access */
    if(f_open(&SDFile, "STM32.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

      /* Write data to the text file */
      res = f_write(&SDFile, (const void *)wtext, sizeof(wtext), (void *)&byteswritten);

      if((byteswritten > 0) && (res == FR_OK))
      {
        /* Close the open text file */
        f_close(&SDFile);

        /* Open the text file object with read access */
        if(f_open(&SDFile, "STM32.TXT", FA_READ) == FR_OK)
        {
          /* Read data from the text file */
          res = f_read(&SDFile, ( void *)rtext, sizeof(rtext), (void *)&bytesread);
          printf("\r\n%s", rtext);
          if((bytesread > 0) && (res == FR_OK))
          {
            /* Close the open text file */
            f_close(&SDFile);

            /* Compare read data with the expected data */
            if(bytesread == byteswritten)
            {

              /* Success of the demo: no error occurrence */
              return 0;
            }
          }
        }
      }
    }
  }
  /* Error */
  return -1;
}

串口输出结果:

把SD卡插入读卡器,在电脑中查看文本:

然后

网友A:
是SD接口还是SPI接口模拟的?

网友B:
读写SD,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C:
这个文件系统是用的操作系统内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