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Link仿真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4-10-12):
WCH-Link仿真器是一款多功能的调试和下载工具,适用于RISC-V架构和ARM内核的微控制器单元(MCU)。以下是WCH-Link仿真器的详细使用说明:

  • USB-TTL模式:在USB-TTL模式下,需要将芯片的TXD脚连接到wchlink的RX脚,芯片的RXD脚连接到wchlink的TX脚,并且两者共地连接。无需共电源,因为共电源可能导致功能失效。
  • 下载模式:要切换到ARM内核的下载模式,需要在断电时将TX和GND连接,上电后断开TX和GND。如果蓝灯亮起,表示进入ARM模式;如果蓝灯熄灭,则表示进入RISC-V模式。
  • 软件配置:使用WCH Link Utility软件设置DAP-LINK的模式为LinkDAP WinUSB。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后,WCH DAP-LINK可以完成对ARM单片机的开发工作。
  • 硬件连接:根据DAP-LINK一端的10芯接口功能定义,设计一个转接板,将SWD、UART以及RST信号引出。
  • 模式切换:WCH-Link V1版本使用轻触开关来自由切换RISC-V或ARM下载模式。如果需要将RISC-V模式改为ARM模式,可以通过MounRiver Studio软件中的"GET"和"SET"按钮来实现。
  • 无线功能:WCH-LinkW支持无线下载仿真调试功能,通过蓝牙实现主从机通信,无需额外的烧录器即可进行USB下载程序。
  • 固件升级:新版本的WCH-Link不再支持通过短接TX+GND的方式切换模式,而是通过软件切换固件的方式来改变模式。
  • 常见问题解决:在使用WCH-Link时可能会遇到驱动异常或虚拟串口无法接收数据等问题,这时需要检查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以及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显示了正确的设备信息。
  • 兼容性:WCH-Link支持多种型号的MCU,包括CH32F10X、CH32F20X、CH32V00X、CH32V10X、CH32V20X、CH32V30X等系列。
  • 用户手册:WCH-Link模块提供了详细的用户手册,介绍了模块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总的来说,WCH-Link仿真器是一款功能强大且灵活的工具,适用于不同内核的MCU开发。通过上述的使用说明,开发者可以有效地利用WCH-Link进行项目的调试和下载工作。

网友A:
功能挺多的,USB-TTL很实用

网友B:
**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了,用起来没啥区别